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这个MOS管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0-11-10):
各位大侠好,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MOS管的驱动电路,看是否能存在问题,谢谢了!
其工作原理如下:采用PLC输出的+24V信号来驱动光耦,以达到控制+74V线圈接触器的目的。稳压管1N4742A的稳压值为+12V,MOS管型号为IRFP360.

网友A:
问题比较多:
1)线包没有续流二极管。
2)R2旁边并一个小电容。要不然光耦容易受干扰导通。
3)用521是低速光耦,关断的时候速度比较慢,会不会导致Q1瞬间功耗?

楼主:
谢谢2# mmax
设计时是加了个1N4007二极管,但画图时给画漏了,呵呵!另外,这个24V_signal只是一个单次开关量信号,长时间保持在一个电平状态。

网友B:
减小R5到10欧

楼主:
4# gaohq [
10欧对于限流来说会不会太小了点啊?

网友C:
一般的话采用R5  100欧,

楼主:
改进了一下,各位大侠帮我再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