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2440堆栈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0-11-10):
orr
r1,r0,#ABORT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AbortMode

ldr
sp,=AbortStack
; AbortStack=0x33FF_6000

orr
r1,r0,#IR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IRQMode

ldr
sp,=IRQStack
; IRQStack=0x33FF_7000

orr
r1,r0,#FI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FIQMode

ldr
sp,=FIQStack
; FIQStack=0x33FF_8000

请问,这是堆栈初始化,我也知道他是把各各模式的值放入cpsr,然后然指针指向各各中断地址,但是我觉得这有种覆盖的感觉,从上执行到下后,我认为cpsr的值就是FIQMode,sp的值就是FIQStack=0x33FF_8000,那么其他模式不就没有初始化化吗?我有点搞不清楚这段语句的意思了,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同模式有其自身的SP,因此是不会覆盖地。

网友B(2011-01-17):
地球分为好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首都,你有好多个分身在每一个国家,而你的这些分身只能一个处于活动状态,最后你在美国的分身活动了,其它的分身就定格了,同样的道理如同ARM的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