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充电器方案!

楼主(2010-11-10):
同时充10路1.2V电池,并用双色灯显示充电状态,检测电压用中颖的什么MCU比较合适。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1颗怕是完成不了,除非恒流由晶体管完成而不是PWM,如果是那样,对MCU的要求非常非常低,IO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