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RAM问题求教

楼主(2010-11-10):
买的SEED-28335的开发板和仿真器(560),运行例程时发现CCS生成的.out文件有160K,而开发板外扩的RAM才64K,28335本身也只有34K的RAM空间,那么仿真的时候程序是在哪运行?RAM空间根本不够啊

网友A:
.out文件的大小不能说明什么问题,.out文件可能含有调试代码信息,不仅仅是代码空间的大小

楼主:
谢楼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怎么知道我仿真的时候需要多大的RAM?在CCS里面能看到吗?

网友B:
28335   现在价格好像便宜了,现在大概280左右可以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