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饱和

楼主(2010-11-10):
如图,使用MAX7400产生一正弦波,但是MAX7400的输出信号中带有2.5V的直流偏置,在输出端使用电容将直流隔离。然后正弦信号通过跟随器,然后被放大。
问题是,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如果没有电阻R61,被放大的信号就会接近电源电压。约为13V,再测试,发现跟随器之后电压就可以很高了。在没有接R61之前,发现只要用万用表测一下隔直电容的后端,信号就恢复正常,所以我给它并了一个到地的电容。但是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请高手解答。。。

楼主:
我说的R61是那个1M的电阻

网友A:
运放的输入需要直流偏置。

网友B:
TL084输入电阻非常大,但仍存在输入电流,虽然该电流很小。这个输入电流,必须有个电路来提供。

楼主:
意思是说那个下拉电阻给运放提供电流?那在运放前端串联一个电阻不也是可以吗?前辈能否再讲仔细点?

网友B:
5楼:
该电阻确实给运放提供输入电流。
不大明白你说的“那在运放前端串联一个电阻不也是可以吗?”是怎么个串联法。

网友C:
楼主如果你不理解的话可以这样想,在差分电路中,如果不给输入端提供一个直流电压那么差分放大电路就不能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如果你加入一个电阻到地,地就是一个偏置电压。因为运放是正负电源供电的,如果是单电源供电的话,就不能用一个电阻到地了

楼主:
是不是同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的接地都是相当于给运放提供了一个直流偏置?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也是提供了一个直流偏但是对跟随器而言,确实是可以不加直流偏置的啊。如下图。这个是已经做出来的。没有加偏置。

网友D:
有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两种,
直流耦合,运放不需要输入偏置,
交流耦合,运放需要额外的输入偏置。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真的是胜读十年书啊。
可是为什么我在书上就没有看到过这些呢?直流耦合,运放不需要输入偏置,
交流耦合,运放需要额外的输入偏置。

楼主:
是不是说运放的直流偏置电流就是差分放大的基极静态电流?
如果我要通过跟随器无损失的得到交流信号,是不是这个偏置电阻越大越好?

网友A:
需要的偏置电流的大小由运放内电路决定,跟型号有关,查看运放的器件手册即可获知。直流耦合是由信号源提供偏置的,交流耦合则不存在该偏置,对地构成偏置必须使用正负电源给运放供电,所有这方面的知识在教材中都有,只是未必单独列出而已。

楼主(2011-01-01):
顶起,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E:
楼主:
你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哦,所有的电路要正常工作,必须要有电流回路,由于7400输出的是正弦波,采用电容隔离直流分量是正确的,但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电流通路,由于所有运放的输入阻抗都很高,不够于为这个电容提供一个电流回路,所以在工作时出现饱和现象(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电容没有信号通过),你所增加的R61就是为这个电容提供了一个电流回路,所以交流信号才能够正常的加到运放的输入端。

网友F:
信号是交流,运放的同相端没有直流偏置,加上电阻后有了直流通路就正常了

楼主(2011-02-25):
我来反馈信息。
信号后级是电压跟随器,加了下拉电阻后相当于前端变成了一个电压源。

网友G:
不断地学习中!

网友H(2012-07-12):
我现在调试也遇到了相似问题,明天用这些方法试试:P

网友I:
双极型输入运放有个输入直流通路。基极直流电流
FET/COMS型输入运放输入的不是直流电流,而是输入直流电压。栅源电压

网友J:
1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