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11-11):
(无正文)

网友A:
编辑——双击引脚

楼主:
我自己画元器件的时候可以编辑,双击引脚,可以修改pin选项的数字,但在画原理图的时候,从库里调出来的怎么双击引脚没有反应。

网友B:
打开元件库,右键进行Edit即可,

网友C:
在左边栏里选中要修改的器件后,点击edit,到库里修改,保存后重新放置

网友D:
自己做元件,想要多长要多长。

网友E:
哥们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具啊。最直接,印象最深的办法就是看HELP 文件。

网友F:
其实自己做一个封装库最好了,把自己常用的都放在里面。以后用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