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S失效问题

楼主(2010-11-11):
在试验stm32的时钟安全试验时发现:如果使用HSE为系统时钟时,当HSE失效时不能切换到HSI;如果使用PLL作系统时钟时,HSE失效时可以自动切换到HSI。为什么呢?

网友A:
可能判断有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在另外一个帖子有详细论述。
本站:“时钟安全系统的疑问” 帖

网友A:
我糊涂了,“PLL的最低频率”是什么?没有HSI、没有HSE,怎么会有“PLL的最低频率”?

楼主:
锁相环都会包含有一个基本震荡频率,当失锁时(没有HSE信号),会输出自己的基本震荡频率。就是我指的“PLL的最低频率”

网友A:
锁相环都会包含有一个基本震荡频率,当失锁时(没有HSE信号),会输出自己的基本震荡频率。就是我指的“PLL的最低频率”
引用 楼主:

我不这么认为。

在STM32中,只要CSS起作用,当HSE失效时,CSS会自动地把PLL和HSE隔离,并把HSI当成系统时钟。既然隔离了PLL,怎么会有什么“PLL的最低频率”,即使有这个最低频率,它也没有用!

楼主:
“香水城”说的没错。启用css是那样。当不启用CSS时,使用PLL输出做系统时钟,PLL的输入HSE失效时,就会出现“PLL的基本频率”。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