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号电容

楼主:
:) :)

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很简单的。

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很简单的。

网友A(2010-11-11):
见识见识!!!

网友B:
这玩意用在哪设备上的?

210000.后面好多零..还是MF.

网友C:
21万u不算大的。
楼上的,MF不是毫法,Micro F,还是微法。

网友D:
好大的电容,:lol
如果纯论容值的话,超级电容能到法级别了,个头很小

网友E:
这玩意内阻多大?
短路会不会爆炸?

不会的话可以多找些DIY个electromagnetic G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