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开发中硬件测试问题

楼主(2010-11-11):
由于ARM系统上电后,一种方式是通过NANDFLASH自启动,自动运行0地址处的代码。

如果我的一个简单的裸机程序放在NANDAFLASH中(NANDAFLASH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放),那么系统会不会自动运行这段代码呢?

请牛人指点~~~

网友A:
NAND FLASH 自启动 是有条件的
一是处理器要支持,例如三星的支持,intel的不支持,
二是大小受限制,一般是4K
以上描述只是大多数情况,不排除个例
一般不支持NAND FLASH 启动的处理器都会加个prom 或小的Nor FLASH 启动代码放在这些器件里面,由他们完成NAND FLASH 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