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放大脉冲信号?

楼主(2010-11-11):
(无正文)

网友A:
若对占空比和相位无严格要求的话,可以考虑电容隔直藕合(特别是直流成分存在漂移的情况)。后面放大可用两级三极管,再加施密特整形驱动。

楼主:
若对占空比和相位无严格要求的话,可以考虑电容隔直藕合(特别是直流成分存在漂移的情况)。后面放大可用两级三极管,再加施密特整形驱动。
引用 网友A:

不行哦,信号不能有形变.要测幅度和上升斜率的.

网友B:
既然要测幅度和上升率,那么楼主应该使用带宽足够高的放大器,而且不能电容隔直,必须直流耦合。
脉冲频率100kHz,按照100倍考虑,放大器的带宽应该有10MHz。楼主没有说需要多大增益,估计不会超过百倍吧?按照这样的指标考虑高速运放即可。

网友C:
还要注意选择SR高的运放,才能减小对脉冲上升斜率的影响。

楼主:
既然要测幅度和上升率,那么楼主应该使用带宽足够高的放大器,而且不能电容隔直,必须直流耦合。
脉冲频率100kHz,按照100倍考虑,放大器的带宽应该有10MHz。楼主没有说需要多大增益,估计不会超过百倍吧?按照这样 ...
引用 网友B:

那脉冲上面叠加的十几毫伏的直流电压怎么去除?这个不是恒定值,每个脉冲叠加的成分有可能小范围变动的.
增益很小,20倍即可.

网友D:
信号出来后用程序算

网友A:
如此,则可采用:隔直+钳位+放大。不过,适当的误差总是存在地,不可能是完全的“保真”。

网友A:
当然,如7楼所说的软件处理方法也可,但ADC和MCU/DSP的要求也不底。

网友D:
是啊,小信号要的就 是高精度加高价格!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