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人是因为keil才抱着8051不放?

楼主(2010-11-11):
前两年做过一个东西买了10个AT89s51,7块钱一片.当然是零售价格了,就算批量也要好几块呢,其实比较起来这IC没有什么优势,价格贵配置低,我完全可以用汇编写台湾一些同级别的IC,价格要低得多,比最便宜的51都要低很多,但是IC开发工具不好使,得买仿真器,bug也多,如果用烧录方式调试还是OTP的业余玩不起, 而且也不像51一样自己DIY一个并口下载线配合各模式调试软件就能应付一般东西了.打开KEIL软件就感觉很舒服了.所以宁愿贵一点也用它,可以说51造就KEIL ,盗版keil也造就了51的辉煌.

网友A:
芯唐的芯片不也是51的核吗?我觉得选芯片需要综合考虑,开发工具只是一个方面。

网友B:
曾经有外国公司做过调查
工程师选择MCU考虑因素
其中开发工具(软件,硬件)首当其冲

网友C:
磨刀不误砍柴工~~
呵呵~~干活之前,先把工具准备好~~

网友D:
谁说只用51呀,AVR和PIC也是两大主力阵营。

网友E:
M0系列的不错啊 也

网友F:
arm类不好焊接

网友G:
LPC的也不错的

网友H:
哎,,中国软件没有保护,也就没人愿意写编译软件。。

网友I:
抱着51不放的99.99%的是在校学生
不懂得合理利用资源和大量浪费IC资源。

网友J:
跟编译环境真没多大关系,主要是没谁会跟钱过不去。实际上90%的项目都不是不可以用51搞定;事实上90%的项目注定没有量。那么谁还在乎用其他芯片的省的那一点点钱?不省钱没事折腾个啥?

网友K:
还有一点是学校里面很多都是以51为标准单片机教材,
很多新手和51脸熟,没有陌生感,
实际上要是都是一起从头学,51一点都不比PIC,AVR,甚至ARM好学。

脸熟好办事。

网友L:
我学的是经典的8031,但是现在用的是PIC,感觉PIC在工业场合特别适合

网友M:
51有什么不好,IO口又多,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我用这个就做了几个工具了。一切正常。

网友N:
越说越糊涂了,像我们这样一穷二白的新手究竟应该选哪种?51还是AVR或ARM?

网友O:
简单便宜的开发工具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全部。

比如AVR、MSP430、ARM、常见的CPLD,开发工具也都及其简单,很容易DIY,但学的人、用的人就少些。

所以主要还是学习难度、资料广泛度的影响。

网友P:
老X正解!

主要是上手性,keil极易上手,这也是很多人抱着keil(8051)不放的原因。

网友Q:
18# 123jj iar跟keil差不多。主要是先入为主吧。

网友R:
单片机就是那几种,最常用的是51,加上PIC,AVR等,单片机就是这些了

网友S:
自从学了ARM7 就爱上ARM了·····51 和 AVR 怎么看都感觉不伦不类的,据说KEIL和51是相互扶持的关系,话外音KEIL对ARM的支持不是很好,听说而已哈·····

网友T:
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B:
21L
keil都被ARM收购了,当然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整合好
51没有什么不好,其它MCU有的51也有,51有的其它mcu还不一定有呢
不要拿传统的51和后来的AVR,430...比
C8051Fxx SOC级就可以和任何其它8位MCU相比

网友P:
18# 123jj iar跟keil差不多。主要是先入为主吧。
引用 网友Q:

iar总感觉设置太麻烦,keil的设置要比他简单多了。俺是先用iar后用keil的。

网友U:
51的确性价比不高:lol

网友V:
俺戒掉51已经3年了

网友W:
新手上路 看你们聊得火热 忍住说上一句
现在的好的单片机都还兼容51 为什么 用的人还多啥

网友X:
没感觉51有什么不好。想用速度慢的,有12时钟的。想用速度快的,有单时钟100MHz的。想用便宜的,有1块多的。想用贵的,有100多200多元的。
51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厂家众多,并且各个厂家的51的标准外设:中断系统、T0、T1、T2、通讯口UART、PCA、IO口等都是完全兼容的,这使的换厂家相当容易,不用担心某个厂家停产。其实在C语言开发下,换一个厂家的难度不是指令系统的不同,而是外设的功能和使用方法的不同,比如同是CM3的指令,从NXP的换到STM,其中的难度要远远大于51厂家之间替换的难度。
个人觉得,如果速度和容量满足要求,51还是最佳选择,当然喜欢赶时髦除外。

楼主:
真正能买到1块多的51是啥牌子和型号?

网友X:
就是被骂的最多的那个国产51品牌

网友B:
很多51还扩展了MDU单元,可以直接对16,32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Y:
不是抱着51不放,是抱着KEIL不放,KEIL不仅仅是属于51的。。。
我用32位的也有KEIL的,STM32、LPC系列等等。
只要市场认可,哪个MCU都无所谓。市场不认可的MCU,再好也没有用。
而要得到市场认可,则通用性、稳定性、易购买、价格合适,这几点是最重要的。
如果8位以下的MCU都消失,都用32位的,则很多消费类电子的价格会涨N倍,并且有的产品基本不可能做出实用的。
假设一个计算器用32位的MCU而不是4位的,则其性能可能如下:
1、运算速度会快上千倍,比如执行一次99999999*99999999的乘法计算,4位机大约0.2秒,而32位机是1uS,但是这个速度的提高,有什么意义呢?
2、4位机的平均耗电大约是几个uA,但是32位的,估计很难做到,所以32位做的计算器,要用锂电供电而不是一两节纽扣电池。
3、一般8~16位计算器的MCU价格是1~3元,自带一般多达128段以上的LCD驱动。。。而32位的MCU,价格很难做到这个水平,特别是带LCD驱动的。。。

网友S:
忍不住再插一句,从技术角度讲什么单片机最好
我认为开放所有芯片构架,汇编指令,启动过程,代码空间配置等资料和功能。并且有良好的编译器支持就是好的。说实话我不喜欢用傻瓜型单片机。
记得一年前某同事跟我吹用M3代替ARM7 我问M3有什么优势?此人列举
1:不用管启动代码,人家送的
2:不用看汇编和构架资料,比你ARM7简单多了
3:不要调编译器设置,人家送模板
4:功能库函数都送,只要谢谢main就好了
当然M3也不一定是他说的那样,但这就是典型的傻瓜人用傻瓜单片机。

网友K:
说句实话,这个要使用过多种MCU的讲话才不会有偏见。

只会用51的,有偏见,没用过51的也有偏见。

网友K:
都用过才好评价,
说句实话绝不会用和ARM同价位的8 bit MCU。除非有低功耗等特殊要求的情况.

这个不光是个性能的问题,还在于同价位的情况下,ARM提供了更大的RAM,FLASH,更丰富的外设,产品线可选择性也很强。

网友Z:
回复 网友I:

按照您的说法,俺充其量也只是个学生而已:(

不过做个学生也挺好的,起码有自己刚毕业时候的闯荡精神:)

网友D:
ARM最初是被大量用在手机上,后来经全面优化后,扩展到其它领域。新版的Keil支持ARM还是比较好用的了。

网友V:
用过ARM编程,就会觉得51垃圾
不过51 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AA:
MCU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管使用什么,够用就好。

网友AB:
大部分是差不多的.只是品牌和品质还是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