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模拟可行不

楼主(2010-11-11):
以太网控制器是16位总线接口,但是使用的STM32没有
FSMC接口,打算用IO模拟FSMC时序,不知如何?(速度...)

网友A:
既然有FSMC接口,为什么还要IO模拟?多此一举?

楼主:
带FSMC的贵不少吧, 现在用的STM32没有FSMC

网友A:
带FSMC的肯定会贵一些,但做IO模拟的代价更大。

楼主:
百M以太网控制器,IO模拟总线接口的话速度大概能达到多少?

网友A:
百M以太网控制器,IO模拟总线接口的话速度大概能达到多少?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么做过,但估计在2~3M以下,甚至更低,基本不可用。

网友B:
还是去弄一个带FSMC的STM32吧

网友C:
应该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