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KA3/17二极管可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0-11-11):
请问SKA3/17二极管可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A:
不要懒,自已查一下参数啊!找个合适的嘛!

网友A:
我查了下,是个雪崩管,这个代换可能要看你的电路原理图,只看管子,有些参数还不能确定浮动大小程度。

楼主:
我现在找了1.5k 440A的二极管来代替SKA3/17,参数基本相同。我是
应在超励磁整流中的。请问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