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办法提高此RCC的输出功率?

楼主(2010-11-11):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
不过,估计需要改用更大一些的变压器磁芯,更大耗散功率的三极管,有可能需要提高电源电压。电路中串联于电源正端的电阻在功率较大时不允许这样使用。
说得简单些:重新设计。

网友B:
大点功率就不建议使用这种电路了。

网友C:
主贴的图,无法起振

楼主:
LS,why?

此电源应用了上万的量了

网友A:
5楼:
4楼大蚂蚁说不能起振,没有错。图中1~2绕组和8~4绕组中8~4两端反过来接就可以起振。

网友D:
反激式,初级与次级和反馈反相吗?

网友E:
把4端的同名端换到8端去就能振了。

楼主:
电路修正过来了,可以工作了,但是测试发现 将5、6绕组两端反过来时,带载能力会下降,为什么呢?

网友A:
5、6两端反过来,就不是反激电路了。
反过来之后,三极管导通时就要向负载输出能量,这属于正激。但正激电路应该是串联一个电感,此图却没有这个电感,仅仅是靠变压器漏感来限制电流,故三极管输出反馈到基极的能量减少,振荡减弱。

楼主:
如果将输出改为全波呢,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A:
输出改为全波,仅开关管导通期间变压器向负载传输能量,开关管关断期间仅有变压器漏感向负载释放能量,大体上仍等于正激工作。

网友C:
是的,从功率角度,开关导通时能够向次级传递的功率,由铜损决定,而储能部份则由磁场储能决定。
如果没有气隙,二者大约是10:1的关系,有气隙,则极限接近1:1

网友C:
也就是说,正激传送能量与储能传遂能量,各占一半

网友F(2010-12-20):
maychang老师在2楼说需改用更大耗散功率的三极管,另外问一下三极管的hEF参数要不要也要考虑?

如果修改RC参数,提高频率,能不能提升功率?

网友A:
“另外问一下三极管的hEF参数要不要也要考虑?”
一般中小功率管不必考虑。

“如果修改RC参数,提高频率,能不能提升功率?”
不能。

网友F:
如果三极管的pd 不足,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A:
17楼:
我不知道pd是什么。

网友C:
集电极耗散功率?

网友F:
耗散功率

网友A:
管子耗散功率不够,当然是发热,甚至烧毁。

楼主:
当时我试过8050和5551  2种管子,这2种管子特性差不多,但是5551的带载能力明显比8050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8050和5551不能说特性差不多,两种管子相差甚远。
按照你的工作条件,不应该使用5551。

楼主:
管子到底是什么参数影响了带载能力?

网友A:
24楼:
5551反压达160V,8050仅25V。
一般地说,高反压管电流放大倍数小,例如反压达800~1000V的行管放大倍数仅10倍,甚至不到10倍。
最大集电极电流,5551为0.6A,8550为1.5A,那么相同电流下,8050管压降比较小。

网友G:
拿来驱动可控硅的电路吗?

楼主(2011-01-19):
刚才又换了一种2sd1007(HQ)的管子,没看到有哪些参数优于8050(D),但是带载要明显好于8050(D),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H:
请问这个图的三极管是如何截止的?

楼主:
回28楼,三极管饱和导通后,IC不断上升,当Ic>Ib *hfe时,退出饱和,进入截止状态

网友C:
注意:这里的Ib=Vcc*(1+N34/N12)/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