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m通信

楼主(2010-11-11):
我使用的是I2Cm模块进行主机模拟I2C通信,
现在的问题是我直接使用的语句是:
“I2Cm_bWriteBytes(BYTE bSlaveAddr, BYTE * pbXferData, BYTE bCnt, BYTE bMode);”
而提前没有进行从从设备中读取数据语句:
“ I2Cm_fReadBytes(BYTE bSlaveAddr, BYTE * pbXferData, BYTE bCnt, BYTE bMode);”
结果无法通过示波器看到数据输出,这是否需要一个应答信号才行,模拟主机I2C应该不需要应答信号吧???
寻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该模块(I2Cm)被启动了吗? 即在你调用“I2Cm_bWriteBytes(BYTE bSlaveAddr, BYTE * pbXferData, BYTE bCnt, BYTE bMode);”之前有没有先调用"I2Cm_Start()" 函数?

楼主:
I2Cm_Start()函数一开始就启动了,结果没有什么数据输出,我怀疑需要和从设备一起调试,否则应答信号都没有,主设备不会发送数据的吧。。。

网友B:
没有应答,估计就不会有输出了。

网友C:
没有应答哪来输出

楼主:
那如何定义P10、P11为SDA 和 SCL呢,这与普通单片机定义不一样的,这样定义行吗?

#define INTH  PRT1DR |= 0x08

#define INTL  PRT1DR &= ~0x08

这是发一个高低电平触发信号,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D:
在P10,P11的配置窗口中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