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I2C从模式通信问题

楼主(2010-11-11):
在i2c通信的时候,ARM作主机,stm8s207作从机。arm发A1给stm8s,让stm8s发数据给arm,arm收到的第一个字节总是A1,之后才是stm8s发的数据,这是怎么回事? 哪位高手请帮个忙
stm8s207的I2C中断程序如下:
#ifdef _COSMIC_
@far @interrupt void I2C_IRQHandler(void)
#else /* _RAISONANCE_ */
void I2C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19
#endif /* _COSMIC_ */
{
u8 temp=0;
GPIO_WriteLow(GPIOE, GPIO_PIN_2);
if(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SET)  //地址匹配
{
   if(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TRANSMITTERRECEIVER)==SET)
   {
    AddrSendFlag=1;
//    I2C_ClearFlag(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temp = SendBuffer[SendCount++];
    I2C_SendData(temp);
  }
  else
   AddrReceFlag=1;
}
if((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TXEMPTY)==SET) && (AddrSendFlag==1))  //发送完毕
{
  temp = SendBuffer[SendCount++];
  I2C_SendData(temp);
   if(SendCount==5)
  {
    SendCount=0;
     AddrSendFlag=0;
   }
}
if((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RXNOTEMPTY)==SET) && (AddrReceFlag == 1))  //接收到数据
{
  temp = I2C_ReceiveData();
  ReceBuffer[ReceCount++]= temp;
  if(ReceCount==4)
  {
    ReceCount=0;
    AddrReceFlag=0;
   I2CReceFlag=1;
   }
}
if(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STOPDETECTION)==SET)       //检测到停止位
{
  I2C_ClearFlag(I2C_FLAG_STOPDETECTION);
}
if(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TRANSFERFINISHED)==SET)        //字节发送结束
{
  I2C_ClearFlag(I2C_FLAG_TRANSFERFINISHED);
  }
I2C->SR2 = 0x00;
GPIO_WriteHigh(GPIOE, GPIO_PIN_2);
}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时钟延展使能竟然就好了,但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