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版主:
     IAR编译如何把程序定位到一个固定的地址,例如:void fun(void)  把函数fun固定放在地址0x08008100的位置上,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  谢谢!

网友A:
把函数放到段里面,再定义段绝对地址。

楼主看看IAR如何定位向量表,就知道了。
(貌似STM32新的库向量定位用汇编了,以前是用C语言的)

楼主:
谢谢!这么说起来还挺麻烦的!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