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分散加载????

楼主(2010-11-11):
ROM_LOAD 0x0000 0x4000
{
ROM_EXEC 0x0000 0x4000 ; root region at 0x0
{
vectors.o (Vect, +FIRST) ; Vector table
* (InRoot$$Sections) ; All library sections that must be in a
; root region, for example, __main.o,
; __scatter*.o, __dc*.o, and * Region$$Table
}
RAM 0x10000 0x8000
{
* (+RO, +RW, +ZI) ; all other sections
}
}

*(InRoot$$Section);这句不理解,后面翻译说的是所有的库段必须在根节点,例如,__main.o,__scatter*.o,__dc*.o,和Region$$Table。。。
库到底有哪些段了,有哪些要在分散加载文件中被包括呢?????

我在keil uvision3中建立了一个汇编文件,有了个简单的__main,编译能通过但是提示有警告:1.sct(8): warning: L6314W: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InRoot$$Sections).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可能是加载了编译器给你定义的一些库函数,我发现给它删掉也没有多大的影响!还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2012-08-01):
LZ,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B(2015-05-08):
21IC 是个水潭子了
没有高手坐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