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PI FLASH做U盘碰到了问题

楼主(2010-11-11):
请问有哪位大大做成功过用SPI FLASH做U盘的存储器的?

使用1MBYTE的SPI FLASH作为存储器,做成一个U盘。程序是依据ST官网的那个NANDFLASH做U盘来的。我觉得只需要将SPI FLASH的读写以及获取容量这3个函数
搞定就可以了。读以及获取容量这两个都比较容易,官方那些写函数搞得那么复杂,其实是因为NANDFLASH有坏块,必须做坏块处理,
而SPIFLASH是没有坏块的,所以就不用处理了,但还是需要在写函数中处理好擦除。
综上所述,如果能提供一个写512字节的函数,并且内部已合理安排好擦除的话,理应可以在PC端对其格式化。
现在的情况是,PC上能枚举,也能正常显示盘符,格式话的时候,到最后时刻,会提示无法格式话,发现在WRITE后MCU回复超时,原因是在写函数中我每次写一页(512byte)都会先读出所在的该块(4K),然后将要写的字符插入这4K缓充,然后对该块擦除,最后写入整个块。
但这个方法做的时候发现MCU超时回复,导致出现无法格式化。

请问各位有何好点的方法能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SPI FLASH 这个擦除速度太慢

网友B:
一次写4K字节

网友C:
直接做4K扇区的U盘.
我原来也是实现一个写缓冲,模拟512字节.现在直接改为4K了.

ST的例程里面的 memory.c 里面的 Data_Buffer 修改成4K.

楼主:
这个倒是个好方法,不过会不会大大降低FLASH的利用率?

还有就是能不能让PC重发?MCU没准备好之前就发NACK,让PC重发,直到MCU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