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小白求助:SDK的xilinx C工程和普通C工程的区别

楼主(2010-11-11):
(无正文)

网友A:
xilinx C project是在hardware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平台,它会根据你在EDK中的工程,添加相应的LIB,ID等等,之后你就可以在平台上建立你的C工程.
而C poject就是一个C工程,它没有一个平台支持,你在C工程就无法使用相应Lib,器件的ID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