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用单片机驱动安川伺服电机,驱动编码线怎么驱动的?

楼主(2010-11-1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晓得

网友B:
1) 差分信号问题,你可以把A+/B+/C+取非后作为A-/B-/Z-即可。
      或者直接把A-/B-/Z-作为你的参考地,只控制A+/B+/C+。

2)AB相问题,安川变频器的AB相计数能不能设模式。
如果可以设为单相单倍频的话,B为脉冲信号,A为方向信号。CPU很好处理。
如果设为双相双倍频,双相四倍频,单片机发几十k上的AB相信号还是比较困难。

3)Z应该就是电平信号,复位变频器的计数值。

硬件方面:只要做好端口电路即可,应该是5V的信号。用CPU控制MOS推一下。
主要是软件方面。

网友:
楼主是想把原来的电子手轮改成单片机控制吧,电机编码器不用接单片机,做成开环的就行了。安川的支持差动信号,也支持集电极开路,单片机用集电极开路接线最简单了,5伏~24伏皆可,注意串电阻限制一下电流,:不接方向就两根线,考虑一下抗干扰把屏蔽线接0伏,总共两根半,因为屏蔽线另一头悬空:lol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这么含混,去工控网补一下课吧,我也是半吊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