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可控硅控制大功率DC马达?

楼主(2010-11-11):
电池DC36V,,控制一个DC的有刷马达,在正常工作时电流是20A,如果出现堵转,电流就会达到35A,此时电路就会自动保护,请问除了继电器外还有什么驱动的电路可以参考?听说用可控硅可以做到,有相关的电路吗?

网友A:
直流电机不用可控硅,一般用可关断功率器件。

网友B:
直流电机用晶闸管关断的电路很复杂,成本体积重量等也高,现在已经被IGBT等器件取代。

网友C:
用MOS管或者IGBT。

网友D:
DC36V ,20~35A 肯定是用MOSFEET最合适。

网友E:
用MOS管,做双闭环.

楼主:
6楼的大哥,可否有相关的电路可以参考参考
用一个半桥的方式驱动,,这样是 怎么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