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爱proteus中仿真AVR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编译器是IAR,想在proteus仿真,除了把生成的HEX文件导入外,还需要IAR和proteus连接的插件吗?有用过的,指教一下。

网友A:
Proteus仿真只需要hex文件

如果你想和IAR联调的话,需要插件

网友B:
在Proteus中仿真时注意元件的属性

网友C:
生产cof文件的话,可以直接用cof文件仿真,不用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