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11-11):
这个电路中,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基级-发射级的直流电流比经过R2的直流电流小的多

再我看来,R2比Re的电阻大,应该是流过R2的电流小点才对

莫非基级-发射极的那个pn结有什么特殊的限流功能么?那不就是个二极管么?

我翻了很多书都没提到过这个问题,实在搞不懂了,求大家帮忙!

楼主:
补充下,我说的是Ib 不是Ie 我知道 Ie= Ib+Ic

网友A:
但从表面看不好理解
发射极电阻等效到基极就要*上放大倍数
所以基极等效电阻还是比分压电阻下面那个大很多

另外从这个角度更好理解一点:
只要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其基极电流就是约等于发射极(或集电极)电流的1 /放大倍数

网友B:
楼主你忘了Rb电阻比R2大很多哟。

楼主:
Rb是什么电阻啊?

楼主:
刚看了电子学这本书 终于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
Rb=(1+100)Re
100是三极管的放大系数。
这就是解决分压器用戴什么南方法分析的解决由等效内阻引起的介入输出电阻后,输出电压会严重下降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