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实验用的直流电源是买一个好还是自己做?

楼主(2010-11-11):
自从做了一个单片机学习板以来我一直都是用干电池供电的,现在发现这样以后还是需要一个电源。于是想加一个电源,一开始我想自己做一个,原理学习模电时书上也讲过。但就是去买变压器时遇到困难,人家最小的都是50W的就是体积很大的那种又重,价格比一个三路输出的开关电源还贵。我是希望做出来体积应该小点。其实买一个开关电源也算省事了,但我从来没做过这些,还是想自己做。希望大家给我点意见,应该怎么搞?

网友A:
再找找,肯定有小的,学习阶段还是自己做一个有意义。

网友B:
楼主看看这款电源是否合适你,36V/3A

楼主:
LS这样的就怕我用不起啊!
2#:我跑了很多家拿出来的都一样的,而且去了两次都没有

网友C:
LS,告诉你一个一般人想不到的绝招:

去收卖二手电器的店你去买个任何一个正规牌子的老的成品功放,只要有牌子,哪怕是什么最差的奇声,都会有个不错的变压器的,就用它里面的变压器和散热片、功率管就可以了。

一般旧一点的就只几十块钱,坏的那就更便宜了,买个变压器都不止那点钱。
——当然,旧家电里大都很脏,里面小强啊、老鼠屎啊都少不了,所以建议只拆几样好清洗的,其他东西全部扔掉。毕竟不卫生。

楼主:
呵呵,谢谢xwj大哥(or大叔?)的绝招!还是要自己亲身实践

网友D:
哈哈!老X的绝招不错,顶!

网友E:
买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或者笔记本电源,再买来LM317,TL341,LM2576等自个儿搞。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F:
我就是用自己改造的电源,毕竟外壳,多档开关等等不好买的.所以找个旧的自己改.二手电源大把.
自己用的不推荐用开关电源的,用工频变压器+线性稳压吧.最好有正负输出.电流不用很大,3A差不多了.
有钱的话,自己买个新的也不错.

网友G:
可以做个开关电源啥。。。

网友H:
还是买个省事,

网友I:
想办法利用一下手机充电器啊,这个都有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B:

我在中发你的柜台看过你这东西~

网友K(2011-04-17):
自已动手作  很简单  变压器 二极管或桥  稳压集成块  电解  四种件  完成

网友L:
多数情况下还是会用到可变电源的,如果实在想自己做的话,建议DIY个可调的电源。
用5v的话,一般的实验电脑的USB供电也就够了,也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