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使用问题

楼主(2010-11-11):
请各位大侠帮忙参谋下 硅雪崩光电二极管在反相偏置的状态下如何使用
下面三幅图哪幅正确 还是都不正确呢 急需啊 先谢过啦

楼主:
在线等答案

网友A:
第2种是对的

网友A:
第一种应该也没有问题

楼主:
4# xm419 第一种因为电流太大 把电阻r烧坏掉了:(

楼主:
第三种是什么跨导的接法? 不太明白 明白人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
前面两种属于电压变换不

网友B:
APD 是电流型的,具有极大的电流增益,但暗电流和噪声电流较大。

1,第1种不对, 但光电流较小,电阻压降很低,100V全加在运放上,会烧掉运放和电阻

2,第2种不合理,下拉电阻会分流光电流。

3,第3种原理正确,但OP07本身偏流较大(最大14nA), 需要技术处理。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人指点啊 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处理啊 第三种
小女子愚笨 还请明示
用中图 OP07的时候不加偏置 输出就已饱和
而换成CA3140就很正常 偏执加到将近100V才饱和
是因为偏流的原因吗

网友C:
反馈电阻是多大的,应该是op07的偏置电流引起的饱和。

网友B:
要消除直流偏差:
1,APD的暗电流(直流漏电流);APD偏压,APD本身绝缘电阻,APD表面脏污和水气等引起。
2,对运放反馈端的漏电流;外界(如PO07电源)对输入信号回路,反馈回路的漏电流。
3,运放本身的偏流。

要抑制噪声:
1,工频噪声
2,其他多种噪声

技术一句两句说不清,只能提请你注意。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流电阻和反馈电阻都是1M的 我查了下OP07的偏置电流是nA级的
CA3140的是pA级的 nA按道理说也不会导致输出饱和吧

网友B:
那只是CA3140的自身的偏流,不代表实际系统流过反馈电阻的电流。

当然,选偏流小的运放是应该的,但如要高性能指标,仅此是不够的。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ok 那第三种接法呢
电流是如何流向的 能不能指点一下 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1-10-11):
你好,你是不是也做过APD的光电转换?
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希望你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相互交流讨论下!或者加我的QQ:550705198,邮箱:550705198@qq.com
谢谢了

网友D:
第二种对的 R怎么会是下拉电阻 ,明明是个负载电阻 ,取电压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是根据彭建学老师的理解,那个R确实会分流啊,那流过Rf的光电流就变小了。

网友D:
光电二极管一般工作在反向状态,在有光照时就会产生一个微弱的uA级光电流(没有光照时是nA级的暗电流),此光电流流经一个负载电阻R,产生出一个我们需要的电压信号,后面一般再经过共集放大,带通放大,电压比较,得到我们需要的PULSE,送到单片机进行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吗?QQ也可以,想跟你交流下!谢谢!

网友(2011-11-20):
我现在明白了,RL的确是取电压用的,可是反相端输入,是不是应该在运放前加个电阻,按图2中的方式好像不行吧

网友E:
建议讲OP07换成OPA124,这可芯片几十块吧。第三种电路吧电容拿掉之后,肯定没有问题。不过不太适合高速信号。没有偏压,速度较低。再者,rf上面需要并联电容,消除自激。电容取值根据你的贷款决定

网友F:
请问各位大侠,后边直接用比较器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