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电子开关导通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如图,我因为手头没有5v~0v的pwm,于是用了DC5v和GND来分别代替高低电平输入。现在我的问题是,理论上在接5v时应该VT1导通,使到VT2截止,VT2输出一个不确定的高电平,结果却是测得VT1有4.88v;而接GND时应该使VT1截止,VT1集电极输出高电平5v使VT2导通,VT2输出低电平,结果却是测得还有4.2v.各位仁兄高手,紧急求助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这个图,VT1上是不会有高电平的,因为当VT1是高电平时,VT2导通使得VT1集电极只有大约0.7V的电压,
根据你说的,想说两点:
  1  当VT1是高电平时VT2为什么没有导通,
2 VT1始终是高电平, 是不是进入到放大区,或是坏了,

网友B:
VT1饱和了,不具备放大作用了,所以你后面.......

网友C:
八成是器件弄错了 仔细检查下

网友D:
VT1的输出能是4.8V吗?不可能吧

网友E:
分析和测量结果都没错..
1.输入为高(接VCC)时,VT1导通,即使是饱和导通VT1的CE还是会有压降的(认为低就是0,这个理想状态下,实际不可能),所以输入为高时,你测得VT1的C极电压为4.88V,是正确的
2.  (a).输入为低(接GND)使VT1的C极为5V,(b).VT1的C极为5V又使得VT2导通,(c).VT2导通后其Vbe压降为0.7V左右(只有导通后才会有这个压降),(d).VT2的这个0.7V的压降就将VT1的C极嵌位到4.3V左右,所以你测得电压为4.2V是正确的。另:a b c d是微观上看是有顺序的,有a才有b,有b才有c...,宏观上看就是瞬间完成
3.VT2集电极开漏输出没有接负载或上拉电阻的话去测VT2集电极电压是没有意义的,倒是可以用万用表去测是否有导通(接入万用表相当于负载)..

楼主:
请问6楼,用万用表测是用哪种档测呢?

网友D:
我怎么只知道9012是PNP型的,有点不解,,呵呵

网友F:
VT2必需有集电极负载,否则工作点不能建立,此时VT2的表现是两个二极管。
另外,9012是PNP管,楼主图有误。

网友G:
应该是9014,集电极正偏了么? 输出能达到0.7v么?

网友H:
我还没学模电,知识有限

网友I(2011-01-24):
要输出5V PWM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呀,为什么要接2个呢?

网友J:
VT1导通为什么VT2截止啊。VT2截止了怎么还会有一个不确定的高电压输出呢?R2阻值是不是有点大啊!

网友K:
增加负载 构成闭合回路吧

网友L:
这是oc门,你不上拉咋用?

网友M:
9012为PNP管!输出还得有上拉才行

网友N:
分析和测量结果都没错..
1.输入为高(接VCC)时,VT1导通,即使是饱和导通VT1的CE还是会有压降的(认为低就是0,这个理想状态下,实际不可能),所以输入为高时,你测得VT1的C极电压为4.88V,是正确的
2.  (a).输 ...
引用 网友E:

关于1、输入为高,这个VT1的C极电压不可能是4.88,应是VT2吧?
另这个相当于一个OC门输出,没有加负载电阻,这个电压有建立吗?

网友O(2011-03-13):
如果vt1加高电平,她是饱和导通,Vce=Vcc-I*R2,并不能说它就是零,如果你想让他输出你所谓的低电平,你可以加大R.
当vt1加低电平时,Vce=5v,VT2的集电极输出可能是六楼所说的钳位上去的。

网友P:
9012三极管是PNP的 你这种接是NPN接法了

网友Q(2011-05-21):
感觉都讲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2-07-09):
越看越糊涂···

网友R:
同意10楼,后一级可以不用要

网友S:
兄弟,你这个得用NPN的管,9012是PNP的,能达到你的要求么!:L

网友:
同意10楼,后一级可以不用要 :lol

网友T:
应该是管子有问题~~

网友U:
在VT2的发射级加二极管或稳压管

网友V:
顶一个  有意思

网友W:
这样容易理解不?

网友X(2012-08-14):
这不就是OC门么

网友Y:
提问是先确认自己附的图没问题!看着让人疑惑!无上啦!型号与图不对应!

网友Z(2014-02-15):
6楼正解!

网友AA(2014-04-16):
满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