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AD7714的数据?

楼主(2010-11-11):
我用VHDL编程,我怎么样能把AD7714的转换数据取出来?谢谢

网友A:
在AD7714的PDF中有相应的转换时序及配置. 根据其流程写你的VHDL程序,从AD7714的输出脚上就能读到数据了. 上传一个PDF,看一下14-17,29,30页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AD7714 IS
     PORT(

         AD7714-1_sclk:IN std_logic;

         AD7714-1_pol:IN std_logic;
         AD7714-1_sync:IN std_logic;
         AD7714-1_reset:IN std_logic;
         AD7714-1_standby:IN std_logic;

         AD7714-1_din:IN std_logic;

         AD7714-1_cs:IN std_logic;

         AD7714-1_drdy:OUT std_logic;

         AD7714-1_dout:OUT std_logic;

         AD7714-1_buffer:IN std_logic;
         );
END AD7714;
ARCHITECTURE AD7714_DATA OF AD7714 IS
     VARIABLE AD7714-1_in_DATA: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VARIABLE AD7714_1_OUT_DATA: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VARIABLE in:std_logic;
     VARIABLE n:std_logic;
     VARIABLE m:std_logic;
BEGIN

     AD7714_Ctl:PROCESS(clk)                                --读数据
     BEGIN
           AD7714-1_pol:='1';                               --初始化
           AD7714-1_sync:='1';
           AD7714-1_standby:='1';
           AD7714-1_buffer:='1';
           AD7714-1_cs:='0';
           AD7714-1_reset:='1';
           --AD7714-1_in_DATA:="00010000";   --选模式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00100000";   --自校准,增益1
           --AD7714-1_in_DATA:="00100000";   --选滤波器高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01010001";   --双极性24位
           --AD7714-1_in_DATA:="00110000";   --选滤波器低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10000000";   --第1个凹口产生的频率50HZ

            IF clk'EVENT and clk='1'THEN
                IF n<'7' THEN
                  CASE n IS
                  WHEN '0' =>AD7714-1_in_DATA:="00010000";
                  WHEN '1' =>AD7714-1_in_DATA:="00100000";
                  WHEN '2' =>AD7714-1_in_DATA:="00100000";
                  WHEN '3' =>AD7714-1_in_DATA:="01010001";
                  WHEN '4' =>AD7714-1_in_DATA:="00110000";
                  WHEN '5' =>AD7714-1_in_DATA:="10000000";
                  WHEN '6' =>AD7714-1_in_DATA:="01011000";
                  END CASE;
                END IF;
                IF i<'8' THEN
                   AD7714-1_sclk<='0';
                   AD7714-1_din<=AD7714-1_in_DATA(i);
                   i:=i+1;
                   AD7714-1_sclk<='1';
                ELSEIF n='6' THEN
                       IF m<'24' THEN
                          AD7714-1_sclk<='0';
                          AD7714-1_OUT_DATA(m)<=AD7714-1_dout;
                          i:='0';
                          AD7714-1_sclk<='1';
                       AND IF;
                  ELSE i:='0';
                       n:=n+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AD7714_Ctl;

楼主:
帮忙看一下我写的程序,这样行吗?总觉得不对。VHDL中付初值,可以就这样放哪就可以吗?
AD7714-1_in_DATA:="00010000";   --选模式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00100000";   --自校准,增益1
AD7714-1_in_DATA:="00100000";   --选滤波器高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01010001";   --双极性24位
AD7714-1_in_DATA:="00110000";   --选滤波器低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10000000";   --第1个凹口产生的频率50HZ

楼主:
还是像上面那样付啊?

网友A:
小版我有个问题.
你这些VHDL代码是准备驱动AD7714么?
如果是驱动AD7714的话,不少输入输出方向好像反了.对于AD7714芯片的输入来说,FPGA应该是输出才对吧.

VHDL代码是硬件描述语言,如果按照
AD7714-1_in_DATA:="00010000";   --选模式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00100000";   --自校准,增益1
AD7714-1_in_DATA:="00100000";   --选滤波器高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01010001";   --双极性24位
AD7714-1_in_DATA:="00110000";   --选滤波器低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10000000";   --第1个凹口产生的频率50HZ
来写,综合以后AD7714-1_in_DATA就只有一个值.

还有从你的代码中嗅出了C语言的味道......
你完成代码以后,有用ISE综合过么?
对于外部端口的赋值不能直接用":="的吧.定义的外部端口都是signal,需要用"<="来赋值.
Variable定义的位置也不对吧,建议你看一下signal和variable的区别.
还有建议你仔细看一下PROCESS以及CASE语句的定义.
还有你完全可以用ISIM做一个仿真来验证一下.

个人感觉你对VHDL语言的了解比较不完整,特别是其构架及定义.建议你复习一下.

楼主:
恩,你说的对啊!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用VHDL,感觉我写的都是C的思想,郁闷啊!

楼主:
这就是准备驱动AD7714的

楼主:
我该怎么办啊?

楼主:
我也觉得最后会只付给他最后一个值,所以我又想了之后的和C很像的付值方法,但也觉得有问题。我想把那几个初值分先后顺序的写进AD7714的片内寄存器,驱动它,我不知道用VHDL该怎么做?

网友A:
你也不用那么着急,一步步来.
VHDL语言并不难,你需要的是把这语言搞清楚.
可以找一本VHDL书来看一下,不要多,把前面的基础部分认真看完就可以了.
小版我之前好像上传过一个PDF给你的,另外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A:
做逐步输出的话用LOOP和CASE就能实现.
不过之前你最好看一下AD7714的时序,毕竟FPGA的速率很高

楼主:
用的是总线时钟33MHZ的,想要分一下频。

网友A:
那你之后要用什么芯片或者哪块开发板来实现呢? xilinx的ISE中是有DCM的(时钟管理器)

网友A:
汗一个...小版我对altera的芯片或者开发板一点都不熟悉,看来在硬件上帮不上什么忙了.
只能帮你参考代码了,呵呵.

如果是Xilinx的ISE软件的话,分频器之类的有现成的IP核可以使用.你也可以用Xilinx的IP Generator生成代码,就是不知道兼容不?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AD7714 IS
     PORT(
         AD7714sclk:OUT std_logic;

         AD7714pol:OUT std_logic;
         AD7714sync:OUT std_logic;
         AD7714reset:OUT std_logic;
         AD7714standby:OUT std_logic;

         AD7714din:OUT std_logic;

         AD7714cs:OUT std_logic;

         AD7714drdy:IN std_logic;

         AD7714dout:IN std_logic;
         AD7714buffer:OUT std_logic;
         clk:IN std_logic

         );
END AD7714;
ARCHITECTURE AD7714DATA OF AD7714 IS
     SIGNAL Read_AD7714DATA: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SIGNAL AD7714in_DATA: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i:std_logic:='0';
        VARIABLE m:std_logic:='0';
        VARIABLE n:Integer;                                               --读数据
       BEGIN
          AD7714pol<='1';                              --初始化
          AD7714sync<='1';
          AD7714standby<='1';
          AD7714buffer<='1';
          AD7714cs<='0';
          AD7714reset<='1';
           --AD7714-1_in_DATA:="00010000";   --选模式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00100000";   --自校准,增益1
           --AD7714-1_in_DATA:="00100000";   --选滤波器高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01010001";   --双极性24位
           --AD7714-1_in_DATA:="00110000";   --选滤波器低寄存器
           --AD7714-1_in_DATA:="10000000";   --第1个凹口产生的频率50HZ
           IF (clk'EVENT and clk='1')THEN
                IF n<'7' THEN
                  CASE n IS
                  WHEN '0'=>AD7714in_DATA<="00100000";
                  WHEN '1' =>AD7714in_DATA<="01010001";
                  WHEN '2' =>AD7714in_DATA<="00110000";
                  WHEN '3' =>AD7714in_DATA<="10000000";
                  WHEN '4' =>AD7714in_DATA<="00010000";
                  WHEN '5' =>AD7714in_DATA<="00100000";
                  WHEN '6' =>AD7714in_DATA<="01011000";  --选择数据寄存器
                  END CASE;
                END IF;
                IF i<'8' THEN
                   AD7714sclk<='0';
                   AD7714din<=AD7714in_DATA(i);       --把数据写入AD7714
                   i:=i+1;
                   AD7714sclk<='1';
                ELSIF n='6' THEN
                     IF AD7714drdy='0' THEN             --如果AD有新数据产生,就读AD输出数据
                       IF m<"24" THEN
                          AD7714sclk<='0';
                          Read_AD7714DATA(m)<=AD7714dout;
                          i:='0';
                          AD7714sclk<='1';
                       END IF;
                     END IF;
                   ELSE i:='0';
                        n:=n+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AD7714DATA;

楼主:
我改了一下,但是编译一下,有好多错误,但好像是共同的错误

楼主:
你给我个邮箱吧?我把错误信息发给你帮我看看呗?那个错误信息复制不下来

楼主:
有的是type in choice must be "INTEGER"
can't interpret subprogram call
aggregate choice must be locally static
最多的就是这三个错误

楼主:
我又改了,现在提示好多错误,都是868。IN2' missing source。

网友A:
小版我没用过你的软件,不过从你报错信息来看,都是一些基础性问题,例如信号及变量的定义,VHDL描述语句的语法及结构,信号及变量的匹配等等.

小版还是建议你别一上来就一定要写个东西出来,还是拿本书从头看起来再写,VHDL是比较严谨的.
你可以按照书中的例子或实例来练练手.然后再来写这个AD7714的驱动.

楼主:
我知道基础很重要:'(但是我现在是被逼写这个驱动的。不写不行!我正在努力,天天回家看书!苦恼啊!我改了程序,你能不能帮我看看程序有什么不对的,这是用VHDL写的。:'(真的非常感谢你啊!就你一直在帮我。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AD7714xiaosong IS
     PORT(
         AD7714sclk:OUT std_logic;
         AD7714pol:OUT std_logic;
         AD7714sync:OUT std_logic;
         AD7714reset:OUT std_logic;
         AD7714standby:OUT std_logic;
         AD7714din:OUT std_logic;
         AD7714cs:OUT std_logic;
         AD7714drdy:IN std_logic;
         AD7714dout:IN std_logic;
         AD7714buffer:OUT std_logic;
         clk:IN std_logic
         );
END AD7714xiaosong;
ARCHITECTURE AD7714DATA OF AD7714xiaosong IS
     SIGNAL Read_AD7714DATA: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SIGNAL AD7714in_DATA: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i:INTEGER RANGE 0 TO 6;
        VARIABLE m:INTEGER RANGE 0 TO 23;
        VARIABLE n:INTEGER RANGE 0 TO 6;                                               --读数据
       BEGIN
          AD7714pol<='1';                              --初始化
          AD7714sync<='1';
          AD7714standby<='1';
          AD7714buffer<='1';
          AD7714cs<='0';
          AD7714reset<='1';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 n<8 THEN
                  CASE n IS
                  WHEN 0 => AD7714in_DATA<="00100000";
                  WHEN 1 => AD7714in_DATA<="00010001";
                  WHEN 2 => AD7714in_DATA<="00110000";
                  WHEN 3 => AD7714in_DATA<="00000000";
                  WHEN 4 => AD7714in_DATA<="00010000";
                  WHEN 5 => AD7714in_DATA<="00100000";
                  WHEN 6 => AD7714in_DATA<="00011000";  --选择数据寄存器
                  WHEN OTHERS => AD7714in_DATA<="00011000";
                  END CASE;
                END IF;
                 IF i< 8 THEN
                   AD7714sclk<='0';
                   AD7714din<=AD7714in_DATA(i);       --把数据写入AD7714
                   i:=i+1;
                   AD7714sclk<='1';
                 ELSIF n=6 THEN
                               IF AD7714drdy='0' THEN             --如果AD有新数据产生,就读AD输出数据
                                         IF m<24 THEN
                                              AD7714sclk<='0';
                                              Read_AD7714DATA(m)<=AD7714dout;
                                              i:=0;
                                              AD7714sclk<='1';
                                         END IF;
                               END IF;
                            ELSE i:=0;
                            n:=n+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D7714DATA;

楼主:
对了,改了以后,现在提示好多错误,都是868。IN2' missing source。有一千多个呢。估计就是同一个问题

楼主:
哈哈哈,我又改了,终于编译没错误了,有警告。

网友A:
你没有必要把初始化和AD7714的配置都放在Process进程下.
因为你定义的Process(CLK)进程是只要一有时钟就会触发.每次都重新配置一遍就有点多余了.
还有你想完成一个串行输入语句,可以用for.......loop来实现,而不用靠时钟来触发实现.

楼主:
那AD7714的初始化放在哪啊?就是因为不知道放哪才放那的。串行输入不用时钟来触发,我好好想想的。

网友A:
AD7714pol<='1';
       AD7714sync<='1';
          AD7714standby<='1';
          AD7714buffer<='1';
          AD7714cs<='0';
          AD7714reset<='1';
这些信号,就可以放到process外面.

VHDL不是C语言,Process不是main函数.
从第一个Begin以下,就可以写代码了.
process只是一个触发进程.

楼主:
你太棒了!看出我还徘徊在C语言的语法那了。呵呵多谢提醒!

楼主:
我写的程序在编译的时候,总有信号被忽略,仿真的时候根本不能生成节点,是怎么回事啊?是程序没循环到那吗?

楼主:
我试着用for loop,里面嵌套一个case 语句来改写
IF n<8 THEN
                  CASE n IS
                  WHEN 0 => AD7714in_DATA<="00100000";
                  WHEN 1 => AD7714in_DATA<="00010001";
                  WHEN 2 => AD7714in_DATA<="00110000";
                  WHEN 3 => AD7714in_DATA<="00000000";
                  WHEN 4 => AD7714in_DATA<="00010000";
                  WHEN 5 => AD7714in_DATA<="00100000";
                  WHEN 6 => AD7714in_DATA<="00011000";  --选择数据寄存器
                  WHEN OTHERS => AD7714in_DATA<="00011000";
                  END CASE;
                END IF;
                 IF i< 8 THEN
                   AD7714sclk<='0';
                   AD7714din<=AD7714in_DATA(i);       --把数据写入AD7714
                   i:=i+1;
                   AD7714sclk<='1';

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对啊?
L1:FOR n IN 0 TO 6 LOOP
                  CASE n IS
                  WHEN 0 => AD7714in_DATA<="00100000";
                  WHEN 1 => AD7714in_DATA<="01010001";
                  WHEN 2 => AD7714in_DATA<="00110000";
                  WHEN 3 => AD7714in_DATA<="10000000";
                  WHEN 4 => AD7714in_DATA<="00010000";
                  WHEN 5 => AD7714in_DATA<="00100000";
                  WHEN 6 => AD7714in_DATA<="01011000";  --选择数据寄存器
                  WHEN OTHERS => AD7714in_DATA<="01011000";
                  END CASE;
                     IF i<7 THEN
                   AD7714sclk<='0';
                   AD7714din<=AD7714in_DATA(i); --把数据写入AD7714
                   i:=i+1;

                 ELSE i:=0;
                END IF;
                 AD7714sclk<='1';
     END LOOP;
好像执行不了,达不到效果

楼主:
我用for loop语句赋值是连续送值,只有最后一个值能送进去,其他的都被替换掉了啊。你说的是怎么付呢?

网友A:
小版我简单的写了一个代码,你当作参考把.
entity for_loop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out1: 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3)
   );
end for_loop;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for_loop is
signal i :integer range 0 to 3;
signal initial: std_logic:='0';
signal o1:std_logic_vector(0 to 3);
begin
out1<=o1;

process(clk)
begin

if clk='1' and clk'event then
   if initial='0' then                --初始化
    for n in 0 to 4 loop
          i<=i+1;
          case i is
               when 0 => o1<="0001";
               when 1 => o1<="0010";
               when 2 => o1<="0100";
               when 3 => o1<="1000";initial<='1';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end loop;                    --初始化完成
else
    --从这里开始写时序代码了--
  o1<="111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这是仿真后的时序图.

楼主:
我的输出是串行的,你定义的是并行的输出,我就是到把并行数据串行输出时出错了。我现在的程序编译过去了,但仿真得到的数不对

楼主: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 initial='0' then
                loop1:for j in 0 to 7 loop
                  CASE n IS
                  WHEN 0 => AD7714in_DATA<="00100000";
                  WHEN 1 => AD7714in_DATA<="01010001";
                  WHEN 2 => AD7714in_DATA<="00110000";
                  WHEN 3 => AD7714in_DATA<="10000000";
                  WHEN 4 => AD7714in_DATA<="00010000";
                  WHEN 5 => AD7714in_DATA<="00100000";
                  WHEN 6 => AD7714in_DATA<="01011000";  --选择数据寄存器
                  WHEN OTHERS => AD7714in_DATA<="01011000";
                  END CASE;
                  n:=n+1;
                 loop2:for a in 0 to 7 loop
                  IF i<7 THEN
                  AD7714sclk<='0';
                   AD7714din<=AD7714in_DATA(i);       --把数据写入AD7714
                   i:=i+1;
                  END IF;
                   AD7714sclk<='1';
                 END LOOP loop2;
               END LOOP loop1;
              initial<='1';
                 ELSE .........

我是这么照你的程序改的,可是说给  AD7714sclk和AD7714din都付了多个值,只有最后一个能被执行。

网友A:
你还是没有理解什么是硬件描述语.,打个比方,就类似数电,是由实际电路搭起来的,所以必须考虑时序.
for....loop是一个不需要时钟的并行输出语句.你估计和C的for什么的搞混了.
重新给你个参考程序吧,这个能达到串转并的效果.建议你拷贝了仿真看一下,然后把代码看懂了,再动手写你自己的.
entity for_loop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serial: out std_logic;
          out1: 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3)
          );
end for_loop;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for_loop is
signal i :integer range 0 to 4:=0;
signal n :integer range 0 to 3:=0;
signal initial: std_logic:='0';
signal o1:std_logic_vector(0 to 3):="0001";

begin
out1<=o1;

initial_case :process(i) is   --初始化配置
begin
         case i is
    when 0 => o1<="0001";
    when 1 => o1<="0010";
    when 2 => o1<="0100";
    when 3 => o1<="1000";
         when 4 => initial<='1';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initial_case;

main:process(clk)
begin
if clk='1' and clk'event then
   if initial='0' then          --初始化,并转串输出
                   serial<=o1(n);
                        if n=3 then
                        n<=0;
                        i<=i+1;
                        else
                        n<=n+1;
                        end if;
      end if;                   --初始化完成
        else
           --从这里开始写控制代码了--

end if;
end process main;

end Behavioral;

楼主:
你的程序我编译了一下,出现else clause following a clock edge must hold the state of signal "serial"
的错误
但我没看出问题啊

网友A:
小版我没有用过你的软件,从你提供的信息来看,可能意思是需要在ELSE下面写点东西,你就写serial<='1'试试看
我本来空着,就是让你自己写点什么的...

楼主:
你有个地方end IF放错了,我改了就好了,仿真结果

楼主:
if clk='1' and clk'event then

   --if initial='0' then          --初始化,并转串输出
      serial<=o1(n);
       if n=3 then
        n<=0;
        i<=i+1;
       else
        n<=n+1;
       end if;      --初始化完成
   -- else serial<='1';
      --end if;            --从这里开始写控制代码了--
   end if;
end process main;
把initial='0'注释掉

楼主:
仿真波形

楼主:
i一直取到7,程序设定范围是到3
serial输出都是一个数,也不对

楼主:
嘻嘻嘻我把你的程序弄好使了:)谢谢你哦

楼主:
我想让AD7714din输出一位, AD7714sclk就变化一次,输出前为0,输出后为1。可是都提示我负值只能执行最后一个

网友A:
把din放在SCLK下如何,然后SCLK接时钟,呵呵
SCLK<=clk;

Process (sclk)
if sclk='1' and sclk'event then
   din<=................
    ...............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来实现,关键是你要考虑好的时序

楼主:
这个电路以前我测过,sclk平时是高电平的,几乎测的时候都是高电平,后来看说明知道他是会像我说的那样变化。你说的方法之前也有人让我试过,但没编译过去,我在试试,看看是不是我自己没编好,这块就差这里了

楼主:
可以保证和其他部分一样都是用CLK的上升沿控制,保持一致性
但仿真时序图有点乱
估计得延时什么的吧?

楼主:
我把AD7714sclk<=NOT clk
    ADsclk<=NOT clk
然后用IF ADsclk'EVENT and ADsclk='0' THEN来做主函数,这样可以保证和其他部分一样都是用CLK的上升沿控制,保持一致性
但仿真时序图有点乱
估计得延时什么的吧?

楼主:
应该是在CLK为高电平和SCLK为低时DIN有数据输出,如图中的高电平。但图里好像不对哦

网友A:
在AD7714的DATA SHEET有完整时序图阿,你按照那个来,实现DATA SHEET里的时序就可以了阿.
你这样写是有点乱.

楼主:
时序就是我说的那样AD7714din输出一位, AD7714sclk就变化一次,输出前为0,输出后为1。

网友A:
....汗..应该是一个SCLK一个DIN输出.只是SCLK是反时钟而已.

写了简单的,你自己参考下吧.

entity clk_test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
din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1)
);
end clk_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clk_test is
signal sclk :std_logic;
signal i : integer range 0 to 3;
signal c : integer range 0 to 4;
begin
din: process(sclk) is
begin
if sclk='0' and sclk'event then
   case i is
when 0 =>din_out<="01";
when 1 =>din_out<="1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i<=i+1;
end if;
if i=2 then
i<=0;
end if;
end process din;
clk1: process(clk) is
begin
if clk='1' and clk'event then
    case c is
  when 0 =>sclk<='0';
  when 2 =>sclk<='1';
  when 4 =>sclk<='0';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c<=c+1;
end if;
if c=4 then
c<=0;
end if;
end process clk1;

end Behavioral;

楼主:
他们原来的程序SCLK平时的时候是高电平,几乎测的时候都是高电平,后来看说明知道他是会像我说的那样变化

楼主:
晕,为什么你的波形这么好啊?仿真的时候为什么输入时钟CLK的周期不同,得出的输出ADsclk有的时候是均匀脉冲,有时是不均匀的脉冲啊?file:///C:/Program%20Files/腾讯QQ/Users/63331556/Image/%60XH)8S]V%25I5AN85E]MEGQAK.jpg
clk输入为20ns,SCLK输出的高电平明显比低电平持续的时间短而且也不是在clk上升沿变化

楼主:
下面是我输入clk为10ns的仿真波形

楼主:
下面是我输入clk为1ns的仿真波形

网友A:
俄..因为我用的是XILINX的ISE吧....

你还是检查下代码吧....你可以把我给你的代码复制到一个新的工程文件中,再仿真,看能不能达到和我一样的效果.

楼主:
有一个人让我把i<=i+1;中的i定义成std-logic-vector型的,说integer占空间,但我没看过std-logic-vector型的还可以加来加去的吗?

网友A:
时序没对齐和占不占空间没关系把

楼主:
唉!真麻烦啊!时序太麻烦了!!!:Q

网友B(2011-01-26):
:L,不太明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