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的LVDS电压请教

楼主(2010-11-11):
我现在想使用Cyclone产生一对差分时钟,输入48M,通过PLL产生100M输出。
在pin planner里面修改100M输出管教的I/O standard 为LVDS 锁定引脚时,自动产生负端引脚。编译产生bit文件,烧写到FPGA中发现,在P端和N端都已经产生了100M时钟,但是时钟电平为TTL电平不是正常的LVDS电平。请教应该如何处理

我使用的是EP1C6T144C8,VCCINT和VCCPLL为1.5V,VCCIO为2.5V。
其中设置为LVDS的管脚是单独的一个bank。

据我了解CYCLONE中的LVDS为反相器产生,不知如何产生LVDS电平。

网友A:
不知所说时钟电平为TTL电平不是正常的LVDS电平,用何区分?另外终端是附加了匹配电阻?

楼主:
LVDS电平一般是1.25V电平上面叠加一个250mV的波形。P/N端都是如此,两路会将DC电平抵消,产生一个产分波形。
如果用单端示波器测量,可以设置到AC耦合,就可以看到波形了,只能一路一路的观察。

终端没有加匹配电阻:( 板子是以前做的,现在是想另作差分用,所以是没有匹配电阻的。

不过我可以飞一个电阻看看,谢谢提醒:P

网友A:
lvds是电流驱动模式,3.5ma的电流,没有加电阻,两根线之间怎会有压差?

楼主:
应该加一个电阻网络,进行分压。
文档上讲的比较清楚。
altera_ds100m.rar 是我的简单工程,仅作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是因为它是电流驱动,所以接收端需要100 ohm匹配电阻。
分数全部给你吧,呵呵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如果cyclone作为LVDS接收端 就需要A处的匹配电阻
如果作为发送端就需要B处的电阻网络
所以说cyclone的lvds不是真正的LVDS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