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4如何查看耗时?

楼主(2010-11-11):
我想问下,如何在软件仿真环境中查看程序耗时的?
当我们理论上计算的时候,就只能靠软件的功能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了。
这个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前几天有网友问过此问题,内有方法,楼主自已找找。

楼主:
我只知道软件仿真查看stop watch,
硬件仿真能查看吗?

网友A:
很多年前用过ICE200仿真器,记不清楚能否查看时间了。
现在都是用DIY的 JTAG 调试,看不到时间嘀。
俺都是直接用示波器看。
若不想用示波器,楼主大可以写一个程序catch 定时器的时间。在catch 完成处设置断点就可以观看到了。

网友B:
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只能自己写吧。不可能 像 ti的CCS 工具那么方便的。

网友C:
IO view 里processor下的stop w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