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用正负供电的运放做比较器,然后送给单片机?

楼主(2010-11-11):
想用+/-6V供电的运放做比较器,比较后的电平给5V单片机,

也就是+/-6V变成 0/5V信号,怎么实现呢?

是比较费劲,四运放,用了其中三个,剩下一个不想浪费,而且不能加运放了,就用电阻电容或者三极管实现。。

高手给我出个招吧~~~

网友A:
对比较器输出箝位即可。

网友B:
楼上的方法

网友C:
哈哈,串个5V稳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个输出嵌位呢?大侠,具体指点一下菜鸟吧

网友A:
5楼:
单片机输入引脚接个电阻到地,数值可以取4.7k欧。运放输出经1N4148二极管(正端接运放输出端)和1k欧电阻串联接单片机输入引脚。
运放输出为正,至多是电源电压6V,经二极管降掉0.6V,再由1k和4.7k分压得4.45V,此值已足够单片机输入高电平。如果是LM324之类运放,1k电阻可以不用,因这类运放输出最高为电源电压减1V左右。
运放输出为负,由于二极管截止,单片机输入引脚由4.7k电阻下拉,保证单片机接收到低电平。

网友D:
试一下楼上的方法

网友E:
太复杂了吧,输出加2个串联的电阻,电阻一端接5V,从电阻的中间引出给MCU。

网友F:
太复杂了吧   直接用个稳压的IC 就行了啊

网友G:
Maychang的方法是简单而可靠的方法,看似复杂,不过是maychang说的详细而已。

网友A:
8楼:
要是运放电源是正负12V呢?
或者,运放用正负不对称电源如正9V负6V呢?

网友H:
建议:比较器驱动光耦,光耦输出侧的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单片机的输入端,也可选高速光耦。

网友I:
5楼:
单片机输入引脚接个电阻到地,数值可以取4.7k欧。运放输出经1N4148二极管(正端接运放输出端)和1k欧电阻串联接单片机输入引脚。
运放输出为正,至多是电源电压6V,经二极管降掉0.6V,再由1k和4.7k分压得4.45V, ...
引用 网友A:
此法简单易用: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讲解清晰到位,给分!

网友E:
MAYCHANG确实解释详细。
但是用2个电阻肯定比用二极管的便宜简单。

网友A:
15楼:
两个电阻,不是任何情况都可以实现此功能的。

网友J:
6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K:
6楼的方法稳妥、可靠。如果要简单:运放输出串联一个电阻(比如10k)就可以了。大多数单片机IO口有保护二极管,不怕高电平、负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