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5V过压保护电路,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当输入电源高于10V时,被TVS管吸收,瞬间拉低至9.2V。
再被5.1V稳压二极管拉到5.5V左右。期间如电流增大,则PTC升温,电阻增大,限流50mA,保护5.1V稳压管和后续电路。
正常情况下,电源输入为5V时,5.1V稳压管不起作用,TVS管也不起作用。

网友A(2010-11-11):
请楼主去查一下TVS的参数说明,
理解 击穿电压V(BR) 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WM 最大箝位电压VC
这三个东西的含义

楼主:
我手上有个样品是33V的TVS管。我用电阻与其串联(电阻头接电源,TVS头接地,测中间电压。这样测没错吧)在电源那观察,电源一直升高到44V,才有电流输出。电源再高,电流就再大。测的电压在44V以下是1比1的。在44V以上,测的电压增加的较缓慢。
因此如果使用5V TVS管的话,其钳位电压为9.2V。应该就是输出的稳定电压了。

网友B:
这样的保护电路,实在没有必要。
你的7805输出端(估计在另一块电路板上)离这块电路板有多远?一般不可能很远,而且不大可能分置在两个机箱里。那么根本就无需什么保护。即使保护,仅用单个5.1V稳压管已足够。
自恢复保险?楼主考虑过上面的压降么?
倒不如电源输入端加一级LC滤波。

楼主:
试过了只有0.01-0.02V的压降。PTC的常规压降在7-10欧。
这个线路板是用在汽车上的。对方说供我的5V电源,还供电子油门踏板用。因此有必要做个过压保护电路。
考虑到极限状态,对方的电源全部短路或者对方的7805损坏或者电子油门踏板损坏。那么过来的电压就有可能是30V左右。再加上汽车电源的尖峰。有必要用TVS管。

网友C:
路过学习一下了,我支持#4的说法

网友:
真的很浪费!5.1v稳压管完全没有必要加!

网友D:
不如上两个大瓦数的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