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取反电路

楼主(2010-11-11):
各位大虾,我有一个正弦波输出,用什么简单的电路可以把该正弦波反相一下呢?
我用三极管来取反怎么老是得到半波而已呢?我如何能得到一个全相的波形呢?

网友A:
用一个放大器搭反相放大电路

楼主:
不知道用三极管能不能实现呢?
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B:
两个三极管,组成图腾输出就可以了,简单得很,你只要相反的输出不?

网友C:
各位大侠,单片机电子琴的关键技术是什么?????????
跪求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样会有交越失真的。

网友D:
正弦波有必要取反吗?
LZ是不是想移相啊

网友E:
没看懂这个图怎么让正选波反向

网友F:
4楼想用OCL推挽输出方法。可惜图画错了。

是啊。正弦波没基电平的话,就是个180度移相了。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G:
图腾柱输出和OCL不完全一样,上面的没理解4楼

网友H:
4楼的根本不能工作,将烧得一蹋糊涂

网友I:
10# isoar 10楼普及一下图腾柱输出,小弟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handshake

网友J:
呵呵,4楼两个管子反了

网友K:
4楼的,上下管换个个才叫图腾柱。

网友L:
4楼的管子虽然反了,还不至于会烧吧

网友M:
15楼:
4楼这样接,那是非烧不可。

无论是用什么方法实现正弦波取反,都属于模拟电路问题。在模拟电路领域里面,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在单片机版面,比较难于得到正确和准确的答案。

网友N:
LZ的用一个三极管可以实现,但是性能一般远不如运放做反相输出。

5楼,单片机电子琴的关键技术是:
1、多通道音调发生器(比如多通道可重状定时器、PCA等等)。
2、DAC(注意不是PWM),最好是2通道以上。
3、多通道硬件乘法计算。

我比较熟悉的是消费类的电子琴,用台系的MCU做的,一般有8通道的音调。

专业电子琴,则要复杂得多,不再讲述。

网友D:
回复 网友N:
8通道的作出来效果不怎么样。除非是音色少且简单的。
音色很丰富的话可以用24通道的。sonix的不错。。很多这方面的IC都是仿它的。

网友B:
4楼的根本不能工作,将烧得一蹋糊涂
引用 网友H:

哦,对了,是会烧不好意思,没考虑到管子的单向导通性。

还有,没有了解到楼主的电位问题。

用ocl可以解决。一个反相的交流放大器就搅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