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的TRACECK,TRACED0~4这5个引脚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11-11):
跟FSMC的A19~A23复用。

网友A:
它们是ETM引脚

楼主:
哦,这个东西好像很高级,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A:
哦,这个东西好像很高级,一般人用不起。
引用 楼主:

用不起就不用,死不了人,:lol

网友B(2012-08-17):
可以用作普通 IO用吗?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网友C(2016-05-11):
J-Link就像照相机,程序(在断点处)停下来才能看调试信息,通过JTAG/SWD接口;
J-Trace就像录像机,可以纪录、回放整个调试接口,通过ETM接口。

最近一些Cortex-M3的芯片支持SWO接口,就好像是高速连拍照相机,采样间隔小的话,有那么点Trace的样子,这个调试功能在J-Link v7和EWARM v5.30中已经得到支持。
以上来自bbs . ednchina . com /FORUM_POST_32_49769_0.HTM

下面是自己的理解,
J-link就是普通的仿真器,可以断点看变量,也可以1秒一次的频率,把单片机内存中的数据显示在电脑上.
J-Trace就是能完完整整把cpu执行过程一点不少的记录下来,可以在电脑上翻阅程序执行过程中的所有细节.

刚查了下某宝上J-Trace的价格,在Cortex M3广泛应用N年后的今天,J-Trace竟然卖1万多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