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0-11-11):
手头上有一电路,由24V经过7812转成12V, 在7812的电源输出端接一个黄色的三脚接插件,这个器件两端导通,两端与中间的一脚不导通。请问这是什么 器件啊?
看起来好像是有保险和电容的作用?

楼主:
这个器件两边的脚导通,中间接地。

网友A:
滤波器?不一定哟,因为中间还有一脚,滤波器干嘛用那一脚呢(如果测它的阻值近于0,那应是了)发个图片来看看,再写上电路板上元件的符号

网友B:
多余的脚不是不通吗?

最好拍个实物照片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