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cpld 判断波形程序

楼主(2010-11-11):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里得先定义一下“波形是否正确”,人家才好回答的。

楼主:
50hz方波,10ms高电平,10ms低电平;晶振20M;
我设想的是高低电平计数在9.5-10.5ms内都算对。

我写了一个,帮忙看看那里有问题。

always @(posedge cpld_clk )        //触发条件
begin
        if(SYN_IN[0] == 1'b1)
        begin
          Syn0InHighCount <= Syn0InHighCount + 1'b1;  //高电平计数
          Syn0InReg <= Syn0InLowCount;
          Syn0InLowCount <= 20'd0;
        end
        else begin
          Syn0InLowCount <= Syn0InLowCount + 1'b1;   //低电平计数
          Syn0InReg <= Syn0InHighCount;
          Syn0InHighCount <= 20'd0;
        end

        if((Syn0InHighCount > SynInError)||(Syn0InLowCount > SynInError))    //判断
        begin
                syn0flag <= 1'b1;                                      //错误,并清零

                Syn0InHighCount <= 20'd0;
                Syn0InLowCount <= 20'd0;
                Syn0InReg <= 20'd0;
        end
        else
                if((Syn0InReg < HighMax)&&(Syn0InReg > LowMin))
                syn0flag <= 1'b0;                                 //正确
end

2# 李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