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失灵

楼主(2010-11-11):
(无正文)

网友A:
遥控接收头一般对电源要求比较高,电源都串个电阻再加滤波电容的,lz是按文档推荐电路接的吗?以上做法倒是可以延长一点遥控器接收距离,离得近就不知道了。
要不就换别的型号的接收头试试。

网友B:
先确认收发管是否对准,其次用示波器看波形,并和可以正常工作时的波形做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