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快捷键大全

楼主(2010-11-11):
Protel 99se快捷键大全,拿来大家分享下,O(∩_∩)O~

最喜欢的软件操作方式除了Protel还未找到其他,一手按键盘,一手拿着鼠标操作起来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我使用Protel基本不看菜单与工具栏的,所以也不熟,全用键盘操作。现将网上搜集及本人知道的贴出来(也可自行设计快捷键):

主要用在PCB中,SCH部分可用。按某个字母弹出的菜单,再按弹出菜单中带下画线的字母就可执行相应命令。如接连按fs就执行保存文档。

enter——选取或启动
esc——放弃或取消
f1——启动在线帮助窗口
tab——启动浮动图件的属性窗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gup——放大窗口显示比例
pgdn——缩小窗口显示比例
end——刷新屏幕
del——删除点取的元件(1个)
ctrl+del——删除选取的元件(2个或2个以上)
x+a——取消所有被选取图件的选取状态
x——将浮动图件左右翻转
y——将浮动图件上下翻转
space——将浮动图件旋转90

shift+ctrl+左鼠——移动单个对象
shift+单左鼠——选定单个对象

crtl+单左鼠,再释放crtl——拖动单个对象
ctrl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不受电器格点限制

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垂直方向
shift+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水平方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rtl+ins——将选取图件复制到编辑区里
shift+ins——将剪贴板里的图件贴到编辑区里
shift+del——将选取图件剪切放入剪贴板里

alt+backspace——恢复前一次的操作
ctrl+backspace——取消前一次的恢复

crtl+f——寻找指定的文字
alt+f4——关闭protel
spacebar——绘制导线,直线或总线时,改变走线模式
v+d——缩放视图,以显示整张电路图
v+f——缩放视图,以显示所有电路部件
home——以光标位置为中心,刷新屏幕
esc——终止当前正在进行的操作,返回待命状态
backspac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delet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ctrl+tab——在打开的各个设计文件文档之间切换
alt+tab——在打开的各个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a——弹出edit\align子菜单
b——弹出view\toolbars子菜单
e——弹出edit菜单
f——弹出file菜单
g——网格大小设置
h——弹出help菜单
i——弹出元件布局菜单
j——弹出edit\jump菜单(可调到元件、网络等等)
l——弹出Document option对话框
m——弹出edit\move子菜单
n——显示、隐藏预拉线
o——弹出optionspreferenceslayer等相关窗口
p——弹出place菜单
q——英制与公制切换
r——弹出reports菜单
s——弹出edit\select子菜单
t——弹出tools菜单
u——删除自动布线菜单
v——弹出view菜单
w——弹出window菜单
x——弹出edit\deselect菜单
z——弹出zoom菜单

楼主:
左箭头——光标左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左箭头——光标左移10个电气栅格
右箭头——光标右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右箭头——光标右移10个电气栅格
上箭头——光标上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上箭头——光标上移10个电气栅格
下箭头——光标下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下箭头——光标下移10个电气栅格
ctrl+1——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大小显示图纸
ctrl+2——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200%显示图纸
ctrl+4——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400%显示图纸
ctrl+5——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50%显示图纸
ctrl+f——查找指定字符
ctrl+g——查找替换字符
ctrl+b——将选定对象以下边缘为基准,底部对齐
ctrl+t——将选定对象以上边缘为基准,顶部对齐
ctrl+l——将选定对象以左边缘为基准,靠左对齐
ctrl+r——将选定对象以右边缘为基准,靠右对齐
ctrl+h——将选定对象以左右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水平居中排列
ctrl+v——将选定对象以上下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垂直居中排列
ctrl+shift+h——将选定对象在左右边缘之间,水平均布
ctrl+shift+v——将选定对象在上下边缘之间,垂直均布
f3——查找下一个匹配字符
shift+f4——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平铺显示
shift+f5——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层叠显示
ENTER——选取或启动
ESC——放弃或取消
F1——启动在线帮助窗口
TAB——启动浮动图件的属性窗口
PGUP——放大窗口显示比例
PGDN——缩小窗口显示比例
END——刷新屏幕
DEL——删除点取的元件(1个)
CTRL+DEL——删除选取的元件(2个或2个以上)
X+A——取消所有被选取图件的选取状态
X——将浮动图件左右翻转
Y——将浮动图件上下翻转
SPACE——将浮动图件旋转90度
CRTL+INS——将选取图件复制到编辑区里
SHIFT+INS——将剪贴板里的图件贴到编辑区里
SHIFT+DEL——将选取图件剪切放入剪贴板里
ALT+BACKSPACE——恢复前一次的操作
CTRL+BACKSPACE——取消前一次的恢复
CRTL+G——跳转到指定的位置
CRTL+F——寻找指定的文字
ALT+F4——关闭protel
SPACEBAR——绘制导线,直线或总线时,改变走线模式
V+D——缩放视图,以显示整张电路图
V+F——缩放视图,以显示所有电路部件
HOME——以光标位置为中心,刷新屏幕
ESC——终止当前正在进行的操作,返回待命状态
BACKSPAC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DELET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CTRL+TAB——在打开的各个设计文件文档之间切换
ALT+TAB——在打开的各个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A——弹出EDIT\ALIGN子菜单
B——弹出VIEW\TOOLBARS子菜单
E——弹出EDIT菜单
F——弹出FILE菜单
H——弹出HELP菜单
J——弹出EDIT\JUMP菜单
L——弹出EDIT\SET LOCATION MAKERS子菜单
M——弹出EDIT\MOVE子菜单
O——弹出OPTIONS菜单

楼主:
整理成了PDF文件,现在上传上来。。。

楼主:
好像不是很全,继续搜集中。。。。。。

网友A(2012-04-30):
谢谢帮忙整理啊

网友B:
到哪里可以直接下载Protel 99se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