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 怎么才能有选择的输出到2个串口中

楼主(2010-11-11):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只能默认一个。

网友B:
可以做得到吗?

网友A:
肯定不行

网友C:
可以吧
修改库中的文件retarget.c

网友A:
即使改了也不规范…

网友D:
在void SendChar(int ch)加一个全局变量的参数,有新加的变量代替DEBUG_PORT,这样不搞定了,
想从哪输入都没问题,记得每次输出前修改全局变量的值.

网友E:
retarget.c文件中有定义的,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2010-12-21):
xiaoyh520 的方法可行,结贴给分了,谢谢

网友F:
加入一个开关量,再改库。

网友G(2011-02-09):
这个得先驱动串口吧!

网友H:
写串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