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晶振不起振问题

楼主(2010-11-11):
我发现很郁闷的问题。我下载了程序到里面,直接上电,发现晶振不启振。上了好几次电。都是不起振。

然后我用仿真的方法,看代码是怎么回事,rtc配置的地方单步走,发现晶振又启振了

而且很正常。我试试了两块板子,都是这种情况。

很郁闷,能解决吗?生产不会要一块一块板子进行仿真下载程序吧?

网友A:
很多人都碰到这个问题,你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吧。

网友B:
这种问题讨论的帖子的确很多,我也曾经碰到过

楼主:
我搜索了都看了。我也给布线工程师说了好多遍了。依旧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每次都是我调试半天才出现晶振起振。
我们至少布了10次以上的板子,几个产品。都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晶振供应厂商问题,我已经问过了。都是负载6PF的电容晶振。希望提供一个好的晶振厂商,我们也测试测试。

网友C:
我用的是市场上抓的32.768K的晶振,没问过是不是6PF的,去掉2个引脚到地的电容,所有板子都正常起振,测试了10几块板子,都是一次加电成功,

但心里一直不踏实,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D:
不起振的问题很常见

网友E:
任何窜入到振荡电路中的噪声信号都无疑对计时电路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在设计实时时钟
电路的印刷线路板时必须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
1、晶振的位置要远离任何有高速数据通过的串行或并行总线,高速数据传输会在振荡电路
上产生感应信号。
2、 在晶振的周围布一条不封闭的地线,地线的一端连接到芯片的地线,地线可以有效
地阻挡外部的噪声。
3、在晶振以及芯片所在位置的电路板的背面不要铺设地线,以免形成电容影响晶振频
率的准确性。
关于第3点非常重要 ,至少要保证晶体和芯片的OSC引脚附件留出一定空间不要铺地,否则很容易形成寄生电容导致晶体起振困难或者振荡不稳定。

网友F:
我这里今年生产的一批板子RTC都没问题了,100%起振,而且这批板子重新layout,到晶振的走线比去年的上一个版本还长。
可以总结的变化,一是今年的stm32批次不同,二是之前4层板换成了6层板

去年一批真是折腾苦死了,统计有4%不起阵,而且一旦发现有不能起振的,基本是永久性的,换晶振电容都无效。

网友G:
TO 8L  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急啊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H:
有可能线路板问题,焊接如果偏离一点位置,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楼主:
大家知道,晶振需要什么样的参数?

还有,大家都是用的哪家产的晶振,我买几个测试测试?

生产上说问题比较严重,现在真想换个时钟芯片。郁闷坏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I:
别扯淡,就是设计缺陷。别说什么布线这些乱七八糟没用的,没见过哪个单片机,从51,到AVR到PIC,没听说过不起振的晶振

网友J:
晶振脚两段,并一个10M电阻试试。

网友A(2011-11-03):
有很多时候不是晶振不起振,而是起振的时间比较长,多等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K:
有很多时候不是晶振不起振,而是起振的时间比较长,多等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值得试试

RTC晶振,困扰了不少产品

网友L(2012-08-13):
ST的比较挑晶振,而且32768时钟的建立时间得3秒以上,多等下时间在查就绪标志位。

网友M(2012-09-20):
学习了   经常遇到晶振不起振的问题  有时候用烙铁烫一下有可以了

网友N: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做了500片板子,贴片外包的,结果回来后有20%RTC不起振的,即使能振的,过一会儿也就停了或者是严重不准确。又做了500片,另找了一家焊接的,回来后100%起振,稳定时间都在1秒以内!于是确认是焊接的问题,拿出前500片,用好的助焊剂和好的焊锡丝重新焊接一下芯片,结果出来噼里啪啦的声音和难闻的烟雾,来回拉动烙铁直到声音和烟雾消失后再停止焊接,用吸锡铜网吸收多余焊锡,检查没有短路的引脚后冷却30分钟再上电,RTC完全正常了!经过几天折腾,500片板子全部复活,时钟走时精度符合手册声明。
我用的晶体是6PF的,两只CL电容是7PF的0805,都铺地了。焊接工厂采用了不良焊接材料,几乎造成10W元的损失。希望能对RTC栽倒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O:
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P:
晶振的布线是不能马虎的

网友Q(2013-04-24):
我也是,有的用洗板水洗洗板子就好,第一批板子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R: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不是很了解   期待答案    希望有人能说说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