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 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0-11-11):
我现在使用STM32F103VE芯片为平台的装置进行多机通信,采用USART1,串口485通信,modbus规约,一台主机,三台从机,软件识别地址,主机循环给三个从机发信,收到回信后才开始下一次发送使能,采用中断方式收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通信一段时间后就中断了,硬件电路采用6N137光耦,接口芯片为SN75LBC184,初始化程序如下: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DISABL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bau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DISABLE);

    /* Enabl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网友A(2019-09-16):
你的源码呢

网友A:
这个只是初始化,并没有你的处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