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M_IO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void VCOM_GetInData(uint8_t *pu8EpBuf)
{
uint8_t u8KeyValue=0;
uint8_t i;
char KeyValue[16]="Key Value:";
u8KeyValue = 10;
for(i=0;i<8;i++)
{
  *rcv_buf=0x30+i;
  rcv_buf++;
}
if(u8KeyValue != 0)
{
  u8KeyValue = 0x31;
  gsVcomDevice.u32DataSize = 8;
  pu8EpBuf = rcv_buf;
  //gsVcomDevice.pu8Data = &u8KeyValue;
  //pu8EpBuf[0] = 0x30 + u8KeyValue;
  DrvUSB_DataIn(BULK_IN_EP_NUM, pu8EpBuf, gsVcomDevice.u32DataSize);
}
else
  DrvUSB_DataIn(BULK_IN_EP_NUM, pu8EpBuf, 0);
}
例子中是一次发一个字节的例子,我想改成一次发8个,但是为什么不行,谢谢

网友A:
rev_buf应该用数组。指针移动了…
用rev_buf[i]=...;
或*(rev_buf+i)=...;

网友A:
或...buf=rev_buf-8;

楼主:
估计是指针移动了的原因,谢谢hotpower,移动过去,忘记移动回来了,呵呵
表现很奇怪,串口能看到,但是打不开,估计溢出了

网友A:
不解,什么“打不开”?

楼主:
打不开,就是用串口助手点打开串口的时候串口助手会死掉!
另外,我改了,还是不行,效果依旧
buf=rev_buf-8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泪奔~~
找到可以使用的办法了,下载程序后,需要把电源断一次就可以了,(reset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21):
问题解决了,是驱动安装的不合适,感谢hotpower的热心帮助,结贴给分了

网友A:
俺不要分

网友A:
农会发放棉裤以资鼓励

有问题就有希望

网友B(2011-02-27):
不错,楼主态度认真啊

网友C:
果然库贴,学习了!

网友D:
如何解决的,说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