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1.0 Beta 5.0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装了PSoC Creator 1.0 Beta 5.0后,运行Creator出现点击菜单栏的任一**出现如下对话框;之后菜单栏没法显示,其他界面都没问题,请大虾们指教怎解决??
已解决............................

网友A(2011-01-17):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你是不是装了系统优化软件(偶上次用了鲁大师)哦,要重装系统且不再用优化软件才能解决哦

网友B:
Use regedit to make sure that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MenuShowDelay is greater than zero. You may need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for the change to take effect.

网友A:
原来是系统的问题?我试试别的电脑,谢谢啦。

网友A:
按5楼jxin提供的方法,改一下注册表的设置,问题就解决了。
太感谢了,真是高手啊。

网友C:
这个 问题 解决的非常及时
我的客户也遇见类似的问题.......正好可以........感谢jxin

网友D:
及时雨,真好,呵呵

网友E:
啊,受教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