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 MSP430上面怎么不能用GOTO语句

楼主(2010-11-11):
请问IAR MSP430上面怎么不能用GOTO语句 这2两天在给别人搞东西 ,不知道怎么不能用GOTO语句,

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Init_sys();
  for(;;)
  {
   start:
       1,2,3,//主处理程序
    goto:start;
   sleep:
       1,2,3//低功耗处理语句
  }
}
这么处理总是有报警
报警如下:
Error[Pe0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Warning[Pe177]: label "start"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我现在的处理方法是这样
void main(void)
{
   Init_sys();
  for(;;)
  {

       1,2,3,//主处理程序

    if(需要低功耗)
    break;
  }
sleep:
       1,2,3//低功耗处理语句

}

网友A:
你的start定义在哪?

楼主:
请问李冬发大哥,这个START还要定义 吗?
不能直接放到函数内部码?我没有定义 就直接放的 其他软件好像不用啊 !

网友B:
本人很讨厌用 start: ...goto..

网友A:
那你只好再多看几遍C语言基础了。特别是goto语句和标号的章节。

网友C:
LZ,你见过FOR循环有这么写的吗?

不要拿汇编的方式来写C 。

IAR下肯定可以用GOTO,你首先需要弄清楚C语言的一些基础。

网友B:
for(;;)相当于while(1)

网友A:
看错了,start还真定义了。你的错在:

goto:start;
这句上。应改为
goto start;

for(;;)是可以的。

-------------
void main()
{
    Init_sys();
    for(;;)
    {
start:
        1,2,3,//主处理程序
        goto start;
sleep:
        1,2,3//低功耗处理语句
    }
}

void main()
{
    Init_sys();
    for(;;)
    {
        for(;;)
        {
            1,2,3,//主处理程序
        }

sleep:
    1,2,3//低功耗处理语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