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超声波发射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0-11-11):
看看我附件里的这个电路图,如果再R2两端加超声波换能器,能否使发射的超声波穿透两米的岩石呢?(控制信号经过R1输入)

网友A:
估计不行,超声波换能器的驱动电压太小了,要穿透2米岩石,最好采用超声波高压探头

网友B:
肯定不行,能量不够,穿透两米的岩石需要的功率会大的多,要大幅提高驱动电压,PA电路的形式也要另行考虑,可以考虑乙类或丙类谐振放大器,必要时还需采用变压器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