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和字符串那点事--C语言功底不扎实的勿进

楼主(2010-11-11):
标题不雷就没人关心?还是说程序细节从不过问?
好吧 请看一个很简单的C语句

char *p = "123";

相信这句意思不难,但是我发现的问题是,字符串"123"被编译器创建和初始化在什么位置?flash只读区 还是在ram读写区?有人关心过么?
也许各位大侠们觉得这是个无须过多关注的问题,字符串具体在哪由编译器自己决定,简单说也就是爱放哪放哪,关我毛事。那么请看下面的真实测试

ADS1.2环境下 芯片是lpc21xx

char *p = "123";  //定义并赋值
*p = '5';             //修改指针指向的内容

此两句ADS编译通过

但是当运行到 *p = '5'; 时ARM7进入了 数据预取异常模式  简单说 就是卡在DataAbort模式下 死机了。在AXD环境下查看内存会发现,字符串"123"被编译器创建在flash上 属性是只读的 如果通过指针p去修改 编译不报错 但运行会死机。
当然 规范的编程我也知道,此处定义p指针加上const修饰就没问题了,至少隐患算是解决了。真正的问题又来了,当我把同样程序移植到 IAR编译环境时同样的

char *p = "123";  //定义并赋值
*p = '5';             //修改指针指向的内容

IAR编译器把字符串"123"创建在RAM上,p指针可以不用const修饰 并且也可以通过p修改字符串内容。

我想请大家讨论 或 指教
这种不同的编译器产生的代码默认定位问题是否有办法修改,我查过IAR的用户手册,没有办法做到控制"123"字符串的位置。
当然 定义成数据是可以的 char __flash a[] = "123";
但我想要的效果是 直接用字符串对指针赋值。

此贴在技术交流区发过  无人问津 遂转入ARM专业版 此问题不问个水落石出 誓不罢休
不是我矫情,上21前以问人无数,公司同事,大学同学,大学老师,网友····均表示从未关心此问题,也不需要关心(说起来有点火大)

网友A:
to LZ:

char *p = “123”;

原则上,只定义了个指向类型char的指针,后随的 "123"只 是个附带的常数(字符串)。所以,没有明确的信息说明其一定要占据RAM。因此,编译系统完全可以随意处理,只要能利用*p取到"123"即可。如果一定要定位在RAM内,用数组。

楼主:
楼上也是熟面孔的大侠了。
问题一:你说的编译系统随意处理,就是这‘随意’二字让我的程序在ADS和IAR不能通用,尤其是我例举的ADS的情况,编程不规范,不使用const修饰的话,后果很严重---现象是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机。
问题二:之所以用 char *p 来定义,指针的好处嘛我也不多说了,用数组那么长度将看情况变化。当在一个结构体数组中包含一个字符串成员时,你就明白我说的数组完全不好用。
typedef struct students_informertion
{
    char *name;       //姓名
    uint8 age;          //年龄
    uint8  number;   //编号
    ........                  //其他信息
}SI;

声明一个包含字符串指针的结构体数组 统计学生信息用
然后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

SI si_array[] =
{
    "张三", 20, 1,
    "李四", 21, 2,
    "王五", 18, 3,
    "赵一二", 22, 4,
    "欧阳三四", 22, 5,
    "刘七", 24, 6,
}:

对 si_array[]的任意元素的成员 *name 赋值  只需要直接写 字符串就好了 很方便。但是要换成用 数组来装那长度就不确定了,将数组声明为最大元素个数,当统计的人数很多时,无疑是浪费很多空间。
所以用指针来装最合理,但是问题同样有:
ADS环境下 默认 char *name = "张三";
字符串"张三"存储在flash中 不可修改(最好用const修饰)
这样的好处是 字符串本身不占用RAM 节约内存,可以想象下统计几百人信息时那姓名字符串的量放内存里要疯了。
坏处是字符串不可修改, 如果是做一个动态的表格,人员信息随时要更改,那就实现不了了。
同样在IAR环境下 char *name = "张三";
字符串"张三"存储在RAM中 ,这样的好处和坏处很上述正好相反。

我所想表述的实际问题就是以上说的 这种情况下不知道各位可有高招?
我想要的效果是 不用数组用指针装字符串,定义的同时初始化,字符串存放由我决定。

网友B:
我记得把字符串常量作为const的居多,这样也更符合c语言的规范。
char *p ="123";直接把p指向了const区
而如果写成 char p[]="123";则是在栈区要了块内存并且复制了一份字符串常量的副本,这时候再对p进行操作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楼上兄弟 我不是来和你讨论const的:'(
我现在纠结的是 大量使用字符串的时候 编译器默认的存储方式让我很头疼

网友B:
只能说是ads的方式更规范一些。
比如说几个函数中都有相同的打印,编译器为了效率就会只建立一个实例给所有函数引用,如果这个时候允许你修改了,其他函数再引用这个指针的时候打印的就是错误的内容。还是按照最通用的笨办法好一些,省得在不同的环境下得到不同的结果,这也是可移植性的重要部分。

网友A:
to 3L:

关于你的例子:

typedef struct students_informertion
{
    char *name;       //姓名
   uint8 age;          //年龄
   uint8  number;   //编号
   ........                  //其他信息
}SI;

声明一个包含字符串指针的结构体数组 统计学生信息用
然后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

SI si_array[] =
{
    "张三", 20, 1,
    "李四", 21, 2,
    "王五", 18, 3,
    "赵一二", 22, 4,
    "欧阳三四", 22, 5,
    "刘七", 24, 6,
}:

请你注意了,si_array[] 中的单元 si_array[i] 是按照类型 SI 分配内存的。其第一个分量为 char *name 被初始化成指向字符串:
  "张三"
   "李四"
   "王五"
   "赵一二"
   "欧阳三四"
   "刘七"

之中某个的首地址。而这些字符串完全可能被编译系统分配到 ROM 中去。因此,别指望一定可以修改那些字符串。

当然,如果有幸编译系统将其分配到了 RAM 中,则对其修改也许可以。但这并不属规范。

网友A:
设想一下,如果 name 被改了(注意,改的是指针)。那个原先被指的字符串还能找回来吗?采用数组则不同,其名是个常量指针,是不能被改动的。

网友C:
修改字符窜常量本来就不是规范的行为,不同的编译器有不同的处理也不奇怪,因为有些编译器允许你修改(例如IAR),有些编译器不允许你修改(例如ADS)。需要改变的是楼主的习惯。

网友D:
同意LS,实际上还是LZ该被打PP

网友E:
标题强!呵呵。

9楼10楼说的对。

char *p = "123";  //定义并赋值
*p = '5';               //修改指针指向的内容

很不合规范的。所谓的野指针就是这样产生的。

先进一点的编译器如VC等,当看见 char *p="123" 就自动把它变成了 const char *p="123".(常量指针,所指向的地址的内容不能变化)。所以你第二句就根本编译不通过。 但另一些不那么完善的编译器,就让你麻烦了。

网友F:
好像没有规定,变量赋初值就一定是常量,

比如,int ni =1; 这没有规定ni就是常量,所以,才有const

同样,如果,

char   ucTab[] = "123";
char *p = ucTab;

那ucTab 是常量? *P是常量?

应该只是和编译器的默认值有关

楼主:
你们说的意思我都知道啊(不要打我PP啊)
const 有啥好处我也懂的,上面写的例子是为了简便,实际我程序里能用const修饰保护的地方,我都用了。
流行音乐说编译器各自处理不同,这样造成我程序移植很大障碍,不是我改习惯问题,其实同样一段程序我分别用在LPC21XX和ATMEGA8上  同样是用 const char *name = "张三"; 但是ADS把"张三"放在FLASH中,
IAR把"张三"放RAM中,这个字符串我本来也就没想用指针去修改,所以定义为const的,但是mega8的内存爆掉了,后来查原因菜知道被字符串挤爆了······。因此我才提出这个问题,想请教解决办法,再次感谢各位指点。
总结下 1  const修饰这样的字符串才是规范的用法,尤其在不同编译环境下,我这点是知道的,所以打PP就饶了我吧。
       2  现在我所需求的效果是,同样用 char *name = "张三"; 来装字符串信息,只是字符串的存储要我说了算,不能由着编译器一句随意,爱放哪放哪,因为有时候实际需求中,这个字符串在程序运行时是要更改的。
       3  好了,问题3来了,很多大侠说用char数组来装字符串,再把数组赋值给结构体的指针,数组的的定位在FLASH还是RAM这个事各个编译器都很容易实现,这是绝对妥妥的,但是看我上述例子,实际统计信息有人的名字,公司,地址,毕业院校等等,这些都是用中文字符串来表示的,一统计就是好几百啊,用定义数组的办法我真要疯了。所以我才想出偷懒的办法,直接在初始化结构体时直接对指针赋值。
       4  现在这各问题我找到一点解决思路了,貌似前面某各大侠提过,那就是程序定位的配置,我在ADS的设置选项里没查看到关于字符串默认的存放设置(谁知道有悄悄告诉我下),但是有各功能我相信能吧字符串定义在fash或ram的权利掌握在我手里,这就是ADS的分散加载功能,刚才举例所说的那个结构体数组,我把定义他的整个目标文件 xxxx.o 单独配置加载域和执行域, 字符串能否修改,就看我的执行域在哪了,不知道这个思路对否,还没去验证。话说回来,苦了我的IAR for AVR,貌似mega8不支持ARM这样的程序定位功能,前面有大侠说过IAR也可以定位,但他用的是5.40版本,相信不是对AVR编程的·····,哎mega8继续爆内存ing
再次拜谢各位

网友G:
楼主的不把问题解决不爽快的心情值得理解:handshake

网友H:
我用的iar for 430

用字符串初始化指针,我记得是在flash的啊

可能是IAR发现你后面有修改字符串的地方,所以又给你在RAM里拷贝了一份

楼主:
楼上你也帮出个点子嘛,或者我哪说的不对你指正下。工作的事天大,不解决了饭吃不好,觉睡不好,连女朋友都不想找······

网友I:
加个CONSTANT吧!

网友I:
系统放在哪儿倭寇一般不追究!能用就行!

网友J:
你想调戏编译器?还是想让编译器调戏你?

网友H:
IAR的帮助文档

location
Syntax
#pragma location={address|NAME}
Parameters

address  The absolute address of the global or static variable for which you want an absolute location.
NAME  A user-defined segment name; cannot be a segment name predefined for use by the compiler and linker.

Description
Use this pragma directive to specify the location—the absolute address—of the global or static variable whose declaration follows the pragma directive. The variable must be declared either __no_init or const. Alternatively, the directive can take a string specifying a segment for placing either a variable or a function whose declaration follows the pragma directive.

Example
#pragma location=0x22E
__no_init volatile char PORT1; /* PORT1 is located at address
                                  0x22E */

#pragma location="foo"
char PORT1; /* PORT1 is located in segment foo */

/* A better way is to use a corresponding mechanism */
#define FLASH _Pragma("location=\"FLASH\"")
...
FLASH int i; /* i is placed in the FLASH segment */
See also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examples, see the MSP430 IAR C/C++ Compiler Reference Guide.

网友K:
真给力
值得细细拜读

楼主:
淡定的表示 被楼上几位调戏了

楼主:
话说最近考虑换一款编译器 包罗ARM7 ARM9 M3核,不知道选IAR好还是MDK好,个人倾向MDK,毕竟感觉是ADS投胎转世。

网友B:
const和ram并没有对立关系。
跟const相对的是RW data和BSS等,const属于RO data。
只要你控制好系统和分散加载文件,ro data和ro code一样放在ram里,只是在没有MPU/MMU的系统里这么做会有很大风险。

楼主:
xinzha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知道 IAR for ARM 和 MDK 是否也支持想ADS一样爽的分散加载,最近想换编译器么,还有 M3不知道是否支持此功能,其实分散加载 很好很强大

网友L:
书上写的挺清楚的。
如果不需要确定地址,只想在 FLASH 中分配一个变量,则形式为:
const [数据类型] 变量名;
举例:
const unsigned int MoonRiver =100;

网友L:
这种不同的编译器产生的代码默认定位问题是否有办法修改,我查过IAR的用户手册,没有办法做到控制"123"字符串的位置。

按照编译器手册,以下将“123”字符串定位在flash区。
const  char *p = "123";

p 指针默认位置,应该是RAM区:不妨也写成:
const  char *const p = "123";   // 试试玩

楼主:
额 前辈貌似没看清楚我们前面讨论的
const 只能说定义为只读,是否在flash中 就看编译器了,反正ADS是这样,一般const他能放flash就放flash
你举例说的书上例子,那是定义普通变量,而且不一定是在flash中,要用IAR的关键字 __flash  话说用编译器关键字不太好,移植问题。
const  char *p = "123";
我在IAR FOR AVR试过 "123" 在RAM中

楼主:
xinzha 用MDK的 还是IAR的?

网友B:
我用的RVDS,跟ADS在这些方面上基本是一致的。
IAR还真没使用过,推测一定会有分散加载功能,否则没法卖。

楼主:
哎 忙几天搞忘记了 话说RVDS 是硬件开发型的 软件开发貌似是MDK 这个我去官网上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