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

楼主(2010-11-11):
要测量0.1mHz的信号,用什么示波器啊?指导一下

网友A:
0.1mHz,意思就是周期为1万秒,将近3小时。
既然知道了周期近3小时,怎么测量,自己想一想。

网友B:
此类仪器该称之为记录仪。

网友:
0.1mHz,意思就是周期为1万秒,将近3小时

是不是搞错啦?

网友A:
4楼:
本人经常犯错误,不过这次没有错。
频率0.1mHz,周期即为1万秒,约2.778小时,或者说2小时46分40秒。

网友C:
见识了还有频率0.1mHz,示波器好像测试不出来吧。

网友D:
还有这么小的频率啊

网友E:
走纸记录仪,通过调节走纸速度来应对不同频率的低频信号。

网友A:
6楼7楼:
工业上退火炉,从室温开始升温,然后保持一定温度,最后恢复到室温,可能需要上百小时(白口铸铁)。你说这个频率是多少?
地球自转的频率是多少?公转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F:
举个通俗的例子,气象局记录一年的气温(周期1年),时间精度1小时。怎么记录?

网友A:
楼上的例子远了点。
比较近的,医院里面给病人做心电图,那条纸带大家都见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