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这个板子,大家看看还有啥注意的么!

楼主(2010-11-11):
自己画过多少板子也不记得了,但是很就没动手画了,最近画了个小板子,兄弟们看看!

网友A:
别用直角边

网友B:
过孔放焊盘上,要小心处理

网友C:
过孔放焊盘上,机器焊接时会出问题,手工焊接倒没多大影响

楼主:
过孔放焊盘上,要小心处理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需要注意

楼主:
直角是没有的,只是马达输出的位置是直角对高频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