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I2C

楼主(2010-11-11):
我用的msp430,用ti的例程做I2C,通信不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帮你顶上去,求解。因为我是新手。

网友B:
I2C要外接上拉电阻的,接了没?

网友C:
两件事要注意:
1、上拉电阻4k7,
2、SDA 、SCLK干路中串联200欧姆的电阻。

一切OK!还不成就是软件与引脚分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