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硬TCP/IP核的51单片机W7100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就是韩国WIZNET出的带硬TCP/IP核的51单片机,公司用这款芯片开发了产品,开发过程除了功耗比较大250mA,发热严重外还是挺顺利的,现在要量产了才发现,这款芯片在上下电的时候,会将烧录进去的程序擦除掉,具体就是开关电多几次,芯片程序就不见了,需要重新烧录,大家有遇到相同的情况吗??

网友A:
建议使用复位IC试试。

网友B:
开机延时一段再开始运行程序试试

网友C:
全部这颗单片机消耗掉的?250MA?

楼主:
是啊,这颗料启动的时候250mA,待机的时候220mA,基本手持设备就不要用了,耗电大户啊。

感觉掉程序应该是芯片的BUG,要不复位电路再有问题也顶多启动不良吧

网友D:
是不是上电有问题  进入ISP了

网友E:
micochip的enc28j6也有这个问题....不知掉它俩是不是一个设计.....

还是用我的解决方案比较好.

网友F:
贵不贵呀,北京有一家做代理推广的,是这芯片吗?

网友E:
贵不贵呀,北京有一家做代理推广的,是这芯片吗?
引用 网友F:

单芯片都比我那个贵......

楼主:
楼上的模块卖多少钱啊,这个单芯片就卖30块钱左右的。

上电进入ISP,也不会马上就擦除掉程序吧。

网友E:
楼上的模块卖多少钱啊,这个单芯片就卖30块钱左右的。

上电进入ISP,也不会马上就擦除掉程序吧。
引用 楼主:

http://iot0.com/serial2tcp/

硬件开源, bom小批量30, 大批量20

另外我收授权费. 工控行业10rmb, 还得网站说明使用了iot0.com解决方案. 相当于绑定我的声誉.

这个我会不断升级固件排除bug. 有bug也可以在论坛反映. 现在公测中.

有什么疑问可以看公测报告: 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201850-1-1.html

当然, 最近我只想处理大客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了一下你的产品,LPC1111  8K的FLASH和2K的RAM够跑你的TCP/IP的协义栈么??还
有多少空间留给用户呢??另外如果加上这么高的授权费,就比W7100贵不少了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E:

看了一下你的产品,LPC1111  8K的FLASH和2K的RAM够跑你的TCP/IP的协义栈么??还
有多少空间留给用户呢??另外如果加上这么高的授权费,就比W7100贵不少了啊 ...
引用 楼主:

授权费可以减低到与w7100持平.

我还提供中心服务器解决方案

未来会提供针对应用的解决方案

如果上量, 授权费直接收取固定值.

网友G:
250ma,肯定有严重的设计失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电流是比预想的大很多,毕竟就一个51一个网卡芯片封装在一起,应该没这么大的

网友H:
哇塞,怎么这么耗电啊?

网友F:
请教楼主,这芯片硬核做到什么程度,难道单片机TCP网络通讯如同PC机调用Socket函数一样方便吗?

网友G:
理论上,windows都能用硬核实现。

程序本质,就是0,1变化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这么大BUG的芯片真不想讲芯片功能给他们打广告

支持8个SOCKET,基本上全是寄存器操作,模式,命令,中断,端口状态,端口号,目的端MAC,IP......全部用寄存器操作,基本比WINDOWS操作还要简单。

网友E:
肯定是寄存器操作.

enc28j60的电流就是250ma. 非常的热.

没办法, 所以我只能选用了台湾的dm9000a.

至于说支持8个socket那是仿gprs来的, 实际上和1个socket实现基本类似.

韩国这个芯片, 不是一年两年了, 我记得很早就看过广告......

好像zlg后来的串口转tcp产品有封装这个片子的趋势.

实际上我的最大优势在于服务器端. 呵呵.

在几个样板大项目后, 我会提供行业解决方案, 而不是单单的一个模块!

终端价格+服务器价格, 我这个就是性价比之王了......呵呵.

单纯卖模块打开的高端市场还是太小.  整套解决方案才能打开巨大的市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一直没看懂你的东东LPC1111是只跑你的协议栈??用户的程序呢,需要另外加芯片来完成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我一直没看懂你的东东LPC1111是只跑你的协议栈??用户的程序呢,需要另外加芯片来完成吗??
引用 楼主:

加上lpc1111的整套bom量产成本在20左右(dm9000c, 100个价格14, lpc1111价格不方便透露, 不过nxp官方报价0.65$, 这个是可查的...). 我小批量bom成本要到30, 我现在这100套加上焊接要成本50.

但我开放了所有sch和pcb, 并有固件下载. 相当于可以直接嵌入产品所以增加的费用仅为bom费用.

目前处于保密考虑, lpc1111只跑协议栈, 未来几年后可能提供库文件, 再几年后开放源代码.

同时提供的服务器那才是重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未来几年后不知道多少单颗解决方案面市,你还是趁这几年把该挣的挣了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未来几年后不知道多少单颗解决方案面市,你还是趁这几年把该挣的挣了吧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自有安排....

终端只是我解决方案的很小一个部分....

你看看我这个条件, 硬件中端根本是不赚钱的......

如果有很好的soc出来, 我也不鼓捣这玩意了, 直接用soc做我的物联网解决方案了.

硬件是可以被仿造的, 系统则不能.....

就说这么多....其他不解释